[技术讨论] 工业设备配套方案商,如何防止产品被仿制呢?

楼主(2022-10-11):
工业设备配套方案商,如何防止产品被仿制呢?

网友A:
凌科芯安的LCS加密芯片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什么是加密芯片,怎么加密的,有效吗

网友C:
加密芯片就是对数据或者程序进行保护,防止仿制通常就是防抄板了

网友D:
仿制,你怎么加密都没有用。

网友E:
种类有什么样的,管用吗

网友F:
我能想到的办法:不卖,锁在保险柜里

网友G:
一般来说有逻辑类的加密芯片和可编程序的,都有一些作用,不过能编程序的会更好些

网友H:
区别是什么

网友I:
保护程序,如果程序都放在主控中,单纯加一些额外认证,安全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主控端会有泄露的风险,因此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保护程序,如果程序都放在主控中,单纯加一些额外认证,安全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主控端会有泄露的风险,因 ...

哦是不是这个意思,程序只放mcu 和放在mcu+加密芯片中,相比较,两端的分离保护效果更好

网友K:
多点保护肯定比单点保护效果要好很多了,而且加密芯片的封闭性和保密性要远高于主控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种实现方式麻烦吗,会不会有系统(主控和加密芯片的系统)对接的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种实现方式麻烦吗,会不会有系统(主控和加密芯片的系统)对接的限制 ...

一般走底层通信,比如IIC SPI UART之类的,系统不会影响

网友B:
现在dao版的厉害吗 我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C:
真碰到的话,那损失就惨了,一个好的产品可能成就一家公司,然而被抄就会毁掉这一切

网友L:
芯片中都有哪些功能,有具体说明下吗?

网友G:
凌科芯安的可以看一下,方案设计挺好的

网友I:
一般会有唯一ID好、标准加密算法、自编逻辑,程序区+数据区读写接口

网友H:
是国产的吗?

网友J:
查了后是咱国内的,听说国外的方案反而有限,都是逻辑类的

网友K:
有机会要试试,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