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哪位大侠有空,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22-10-11):
(图片)

楼主:
看来大侠都很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大侠都很忙啊

应该是个单端转差分电路。
百度ad8139,或音频变压器

这个正解。楼主电路有问题:繁琐,而且还没有达到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单端转差分电路。
百度ad8139,或音频变压器

感谢大侠回复。确实是单端转差分电路,也做了仿真。输出信号峰峰值只有输入信号的1/3,想分析一下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复。确实是单端转差分电路,也做了仿真。输出信号峰峰值只有输入信号的1/3,想分析一下怎么来 ...

4个运放,把正弦波衰减1/3?
这个电路没啥好分析的。没看到这个电路的优点!

楼主:
目的不是衰减1/3,这是个A/D输入的调理电路,但是不知道增益怎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不是衰减1/3,这是个A/D输入的调理电路,但是不知道增益怎么算的

这个电路少了个电阻

交流回路给你分解了。

少了个电阻,跟运放特性有关了。
有电阻,往仪表运放的前级去套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电路改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少了个电阻

交流回路给你分解了。

感谢回复。但是原电路里面没有那个电阻,有那个电阻,确实是可以往仪表运放上靠。而且输出信号幅度由电阻RB5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改为这个:

感谢回复,我现在是想把这个电路弄清楚。

网友A:
今天仔细看了下:
精简电路图如下:

推导:

matlab解题脚本:图片中公式如有错误,不用通知,以程序为准。

clear all;
clc;

syms r1 r2 rf rs vref  vi vo1 vo2 vm
v1p=(vref/r1+vi/r2+vo2/rf)/(1/r1+1/r2+1/rf)
v2p=vref*r2/(r1+r2)
VO2=solve(v1p-v2p,vo2)
I1=(vo1-v2p)/rs
I2=(v2p-vo2)/rs
VO1=solve(I1-I2,vo1)
VO1=subs(VO1,vo2,VO2)
A=simple((VO1-VO2)/vi)

交流电压放大倍数是:2*1.2/6.8

网友A:
稳定性分析:

摘自ada4004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分析:

摘自ada4004运放

感谢回复。学习了。不过高数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学习了。不过高数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这个电路就扯到这里了。该说的说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仔细看了下:
精简电路图如下:

这个电路就是下面电路的变形。下面电路容易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下面电路的变形。下面电路容易理解:

差分交流传输的adc,都是高速adc。这种电路速度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分交流传输的adc,都是高速adc。这种电路速度不够的。

我的意思是下面这个电路与11楼的电路完全相同。不过下面这个电路画法容易分析、理解’:

U1A的2脚接M点与Vref参考电位没有差别。放大器工作速度取决于运放高速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下面这个电路与11楼的电路完全相同。不过下面这个电路画法容易分析、理解’:

仔细看了下,是这样的。你这个应该看的更清楚。

网友C:
U3(TL072)首先提供了一个低内阻的参考源,然后通过18B的电容和10uf/0.1uf电容低通提供更低的高频内阻,4004这个运放完成信号的低通滤波和增益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差分输出级做了RC低通滤波,一方面实现低通滤波,防止输入信号中的高频信号在ADC过程中产生频谱混叠,另一方面如果后面接的是SAR ADC,4.7nf电容用于ADC的采样电容在采样阶段保持信号电压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