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计算MCP4561系列数字电位器的结温对吗?

楼主(2022-10-11):
最近打算使用MCP4561-502E/MS数字电位器,发现MSSOP-8封装的结温可能有问题

表中显示MSSOP-8的功耗是473mW,

热阻是:211°C/W
按公式计算结温  Tj = 25°C + (211*0.473W) = 124.803°C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25°C,这么说如果没有散热器的情况下,
只要环境温度高于26°C,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指TA
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Tj)    +150°C
所以只要计算的结温不大于150°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