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712的响应时间问题。

楼主(2022-10-11):
ACS712-20A  的响应问题  。测量一个4.4A电流的PWM波  ,在上升沿立刻采集电流信号,采集的电流信号偏小。上升沿延时10uS采集(这就要保障10uS都是高电平),采集的数值大了一些,但还是不够。上升沿延时33uS采集(这就要保障33uS都是高电平),采集的数值正常。延时52us采集的数据和延时33us 采集的数据一样。  延时66us采集的也和33us一样。而且33us后的数据能对应上理论值。 这是为什么? ACS712的 响应时间写的时5us、就算5us是采集90% 的,也不至于差距如此大。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要单独测量,用示波器直接接输出
双踪看 对比响应时间 才准
不晓得你的采集信号是不是自己的板子,时间是软件仿真读出来的值

网友B:
是不是从单片机发出PWM时就开始计时了?
其实单片机引脚的PWM脉冲发出去到后续电路转换成电流,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
待测电流是一直存在的?Response Time我看资料这个时间确实很短,可以用示波器追踪下Vout的电压变化过程。

网友D:
是负载有电感吧,电流不会变化很快的。

网友E:
示波器看一下响应波形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单独测量,用示波器直接接输出
双踪看 对比响应时间 才准
不晓得你的采集信号是不是自己的板子,时间 ...

自己的板子,不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从单片机发出PWM时就开始计时了?
其实单片机引脚的PWM脉冲发出去到后续电路转换成电流,也是需要时 ...

是利用发出PWM发出的时间加上100  ,才能得出准确值。 100 *(PWM计数时间 0.335u每+1)=33.5us

你的电路不是国家机密吧?电路、软件执行过程发出来,坛友才好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负载有电感吧,电流不会变化很快的。

开始用的电机,后来改成一个5欧姆/200W的铝壳电阻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单独测量,用示波器直接接输出
双踪看 对比响应时间 才准
不晓得你的采集信号是不是自己的板子,时间 ...

时间是实实在在测出来的。   自己的板子,我还测量几种不同的电流传感器。  最短的是耀华(霍尔闭环)的25u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从单片机发出PWM时就开始计时了?
其实单片机引脚的PWM脉冲发出去到后续电路转换成电流,也是需要时 ...

是的,  但25us  也太长了点吧、。我查了相关的芯片手册,都是ns级的。

楼主:
我又找了一款芯片。NSM2012 买了几个样片。
  这是数据手册的相应信号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25us  也太长了点吧、。我查了相关的芯片手册,都是ns级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ACS712的响应时间有那么长,而是你的PWM脉冲转换成稳定电流需要的时间长。
是你的PWM脉冲转换成电流的电路延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是ACS712的响应时间有那么长,而是你的PWM脉冲转换成稳定电流需要的时间长。
是你的PWM脉 ...

我测一下输出电压的波形和电流传感器的波形,看看它们的时间差。   换了示波器,还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