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MCU会加大FLASH吗?

楼主(2022-10-11):
现在沁恒MCU的FLASH 最大到256K,网联网上协议一跑,空间就不够了。后续有加大flash/RAM的考虑与计划吗?

网友A:
您好,预计明年会推出更大容量FLASH的MCU。关于CH32V307,其FLASH及RAM大小是可配置的,FLASH最大可配置288K。具体可参考数据手册,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DS0_PDF.html

楼主:
沁恒的型号很多,功能也不错,感觉就是产品定位步子小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预计明年会推出更大容量FLASH的MCU。关于CH32V307,其FLASH及RAM大小是可配置的,FLASH最大可配置288 ...

LQFP-48的应该出一款CH32V203CBT6,RISC-V的代码密度没有ARM高,因此128kB的闪存很有必要

网友C:
RISC-V的代码密度没有ARM高
是不是比8位机  16位机 差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预计明年会推出更大容量FLASH的MCU。关于CH32V307,其FLASH及RAM大小是可配置的,FLASH最大可配置288 ...

非零等待的区域是否可以用来运行程序,没看到介绍,如果可以用来运行程序则也可以看作是程序flash,就是速度慢一点
即使不能用来运行程序,当成数据存储区也可能节省程序存储区的需求

您好,非零等待区域不可以用来运行程序,但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之类的

网友E:
加大flash和ram可能不能针对一批客户,得大众有需求才行吧

网友F:
CH32V307这个可以配置flash大小的

网友G:
stm32也有小容量的单片机。

网友H:
这个256k的代码空间还不够使用的

网友I:
所以目前定位就只能用在一些简单的产品上

网友J: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芯片的

楼主:
比对STM32F407/207 FLASH 可以到1M,RAM 192K。256K是在107的时代

网友K:
Flash和RAM大小可调,,猜测是没有die上Flash,,叠封的SPI Flash。。

雅特力的AT32F435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K:
可以上Cache,,Flash 想要多大有多大,,反正以太网应用也不太关注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