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f303驱动ws2812

楼主(2022-10-11):
本来一个灯珠需要24个bit就可以驱动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两个灯珠才亮一个,很疑惑,搞到我内存不够,不能亮更多的灯珠。

网友A:
请问一个灯珠为什么需要24个bit这么多来驱动呢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额意思 楼主使用一篇ws来控制灯珠 那么一片ws2812一共就控制两个灯珠?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两个的话 那么内存肯定是够用的

网友D:
不是内存问题  楼主确定一下 每次亮起来的都是固定的那个吗

网友E:
如果屏蔽亮的那个 只点亮不亮的那个 可以正常吗

网友F:
楼主两路灯带的硬件连接是完全相同的吗

网友G:
只有两个内存绝对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