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f103c8t6能实现PWM输出3MHZ的方波吗

楼主(2022-10-11):
想通过定时器1的PWM功能输出频率3M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但是实际示波器观察波形只能到2.9MHZ或者3.05MHZ,占空比更是只能到45%或者是54%左右。。。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

网友A:
软件配置看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配置看一下呢?

谢谢回复,我已经解决,通过修改系统时钟为60mhz和分频等配置就可以得到符合要求的方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想设置定时器1和定时器4为主从模式,定时器1输出3mhz,定时器4输出5khz,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想设置定时器1和定时器4为主从模式,定时器1输出3mhz,定时器4输出5khz,能实现吗 ...

可以的,使用从模式的timer选择对应的从模式功能,使能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使用从模式的timer选择对应的从模式功能,使能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

刚刚发现从模式的定时器4的io口被占用了,我可不可以定时器4不输出方波,然后设置一个中断,中断里面控制io口翻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发现从模式的定时器4的io口被占用了,我可不可以定时器4不输出方波,然后设置一个中断,中断里面控制 ...

你的意思是用timer4的定时中断来完成IO翻转来代替PWM的输出方式吗?这种方式会限制输出频率哦,低频是没问题的,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跑一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timer4的定时中断来完成IO翻转来代替PWM的输出方式吗?这种方式会限制输出频率哦,低频是没 ...

大概300ns的延迟,估计是io口翻转的时间,还是得用主从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timer4的定时中断来完成IO翻转来代替PWM的输出方式吗?这种方式会限制输出频率哦,低频是没 ...

还想问一个问题,定时器5不能PWM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个问题,定时器5不能PWM输出吗

APM32F103C8T6只有1个高级定时器和3个通用定时器,没有定时器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32F103C8T6只有1个高级定时器和3个通用定时器,没有定时器5

好滴,谢谢,定时器2的两个通道,能输出互补的占空比为30%和70%的方波吗,还是只有定时器1可以实现呢

网友B:
极海代理,有技术支持  可加我V 158133767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定时器2的两个通道,能输出互补的占空比为30%和70%的方波吗,还是只有定时器1可以实现呢 ...

只有高级定时器1才有喔

楼主(2022-11-16):
引用 网友A:
只有高级定时器1才有喔

想问一下,我是直接用定时器2的两个通道输出相同频率的pwm波,然后设置了pwm1和pwm2两种模式,就得到了互补方波,和高级定时器直接输出的互补方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我是直接用定时器2的两个通道输出相同频率的pwm波,然后设置了pwm1和pwm2两种模式,就得到了互 ...

pwm1和pwm2两种模式是比较方式不同,也是属于相反的比较方式,所以看起来会得到互补方波,但是真正的互补方波还是通过配置直接输出互补方波,这两种互补方波实现原理是不一样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