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452CEQ6 芯片的蓝牙如何关闭

楼主(2022-10-11):
目前N32WB452CEQ6芯片,使用slave例程,蓝牙工作工常,目前想关闭蓝牙测下功耗,在例程中没有看到蓝牙是如何关闭的

网友A:
看看API文件中有没有,也可以试试不初始化蓝牙。

网友B:
只能把初始化蓝牙的代码屏蔽掉,初始化之后会一直广播

网友C:
看来还是一个便宜的蓝牙模块比较靠谱啊,比这种集成的要灵活好多

网友D:
打车同问类似问题,我的是 N32WB03x 系列。我也是在测试低功耗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需求。
根据手册,在进入低功耗前,应该检查 BLE 系统是否休眠,具体是 PWR->CR1[5] 和 PWR->CR2[15:13]。可是我发现这两个地方给出的结果是 BLE 正在运行中……然后导致 MCU 不能进入休眠。

诡异的是,我的应用并没有任何涉及 BLE 的代码,更没有初始化 BLE……

不过,按之前的经验,官方人员不知道何时会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车同问类似问题,我的是 N32WB03x 系列。我也是在测试低功耗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需求。
根据手册,在进入 ...

你好,欢迎在国民技术官方论坛提出疑问,关于您的疑问解答如下:主程序中未初始化蓝牙,硬件给蓝牙芯片内核正常供电,蓝牙内核,准确讲是基带处于sleep模式,几乎不耗电,所以PWR_CR1[5] = 0,表示BLE处于sleep模式;同时PWR_CR2[15:13] = 0b000,表示蓝牙处于上电状态,符合芯片供电的事实。希望能解答您的疑问。

网友E:
可以通过调用关闭蓝牙广播的操作达到关闭蓝牙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欢迎在国民技术官方论坛提出疑问,关于您的疑问解答如下:主程序中未初始化蓝牙,硬件给蓝牙芯片内 ...

我这的情况是这样的:硬件方面,BLE 部分正常供电;软件方面,没有任何初始化 BLE 部分的代码

进入休眠前检查的结果是:PWR_CR1[5] 值为 1,PWR_CR2[15:13] 的值为 0b001 ,功耗约是 25mA 上下。所以才会说是问题

网友D:
@apple2003519 楼主,我发现了 N32WB03x 系列芯片“BLE DEEPSLEEP 控制寄存器”:
配置BLE DEEPSLEEP 控制寄存器(地址:0x4002_8030)的值为0x07(BB 进入Sleep)。

在用户手册 3.3.4.1 进入 Sleep 模式,但是 N32WB452 系列的手册里,没有发现类似的描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pple2003519 楼主,我发现了 N32WB03x 系列芯片“BLE DEEPSLEEP 控制寄存器”: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F:
试试不初始化蓝牙

网友G(2024-11-20):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调用关闭蓝牙广播的操作达到关闭蓝牙的目的。

怎么关闭蓝牙广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