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屏刷

楼主(2022-10-11):
AT32F421屏刷320*240的图片快不

网友A:
421 SPI接口最快可以到36M,刷320*240的屏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320*240分辨率不是很高,SPI驱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是RGB565的,一帧数据要1228800位,36MHz勉强30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RGB565的,一帧数据要1228800位,36MHz勉强30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0*240分辨率不是很高,SPI驱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个实测的视频,供参考
AT32F4刷屏https://bbs.21ic.com/icview-3225500-1-1.html

网友E:
AT32F4带RA8875驱动七寸屏

网友F(2023-05-09):
RA8875的SPI速度不快,可换新一代的RA8889,速度会快很多;
不过,如用RA8875或RA8889的DMA功能(图片放在RA8875或RA8889外挂的FLASH上来调图显示)做切图的话, MCU用很慢的SPI都不影响切图效果的,特别RA8889还支持JPEG的图,大概有1:20的压缩比,图的数据量更少,调图速度更快, 用51MCU也完全不用担心切图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