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导通控制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0-11):
你这电路怕是抄错了,建议测量一下各点的电压。
没有规定说PMOS导通后电流就必须从S到D,其实它是双向都行的,三极管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B:
DS两脚间并联的二极管送电就导通了,楼主还是再核对一下线路吧。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 这个电路是对是错

网友C(点评):
电路抄错了

网友D(点评):
电路没错。防反接电路。电源输入正,除了Q1的体二极管导通外,主要还是PMOS导通,其导通电阻比体二极管小得多,容许通过较大电流。如果输入电源接反,PMOS不导通,PMOS管Q1的体二极管也不导通。(输入电源在TP2处,负载在VB处。)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彻底指导一下 确实没完整的弄明白

网友E:
首先P管导通的前提条件是Ugs<某一个值,抄的电路的话可以自己测一下电压再去理解。

网友F:
看着像一个防反接线路吧。线路有抄错吧?
当+5V接入时,如果P管这样接,难道D2电压很低,P管G极电位比S极低一个开启。否则管子是不会导通的,但是内部寄生二极管可以动作。这里假设开启电压2.5V,则D2电压至少不大于2V,PMOS才能可靠导通。
至于电流方向,这个你不需要纠结,MOS管导通后,是电阻性的,电流可以是双向的哦。没有规定必须是箭头这个方向呢。

楼主(点评):
你好,感谢回复,讨论一下 D2是稳压二极管,Vz=2.4V,接触5V后,流过D2的电流是小于二极管稳定电流的(有100K电阻),所以二极管处于击穿状态且安全运行. PMOS的导通条件为VGS有一定的压差,即S电位比G电位高则导通,接触5V后G点电压会在2.5V左右,S极接触电池负载,电池最低也得3V左右,这样PMOS应该会导通。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讨论一下
D2是稳压二极管,Vz=2.4V,接触5V后,流过D2的电流是小于二极管稳定电流的(有100K电阻),所以二极管处于击穿状态且安全运行.
PMOS的导通条件为VGS有一定的压差,即S电位比G电位高则导通,接触5V后G点电压会在2.5V左右,S极接触电池负载,电池最低也得3V左右,这样PMOS应该会导通。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G:
网上搜一下防反接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彻底指导一下 确实没完整的弄明白

电路没错。防反接电路。电源输入正,除了Q1的体二极管导通外,主要还是PMOS导通,其导通电阻比体二极管小得多,容许通过较大电流。如果输入电源接反,PMOS不导通,PMOS管Q1的体二极管也不导通。(输入电源在TP2处,负载在VB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