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输出电路后,芯片滋滋响

楼主(2022-10-11):
输出短路,芯片滋滋响
短路解除,正常工作

这响声是怎么来的,能否避免

网友A:
输出短路操作有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短路操作有BUG?

应该是故意短路测试

网友C:
怎么保护的呢?如果频率落在的音频范围内,是有可能的

网友D:
输出短路?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短路电流比较大,容易出现滋滋响的声音

网友F:
你可以用个隔离电路吧,这么滋滋响,MCU可能也受不了啊

网友G:
响声这么大啊,那你短路电流要有多大啊?

网友H:
是不是有电感啊?过饱和了?

网友I:
一般都是电感会出现这种声音,就超过电感的额定了

网友J: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发出来看看么?看看都有哪里会容易出现这种声响

网友K:
不是很建议楼主短路操作哈,这样很容易损坏电路的

网友L:
芯片滋滋响?你是不是听错了呀?芯片内部也不应该会有电感的呀

网友M:
那你就不要短路操作了吧,我觉得滋滋响可能是元件品质不好,或者就是芯片快坏掉了

网友N:
如果频率落在的音频范围内,是有可能的

网友O:
短路操作很容易损坏电路的

网友P:
可以用个隔离电路吧

网友Q:
楼主可以确定是主控芯片发出的声音而不是电源芯片的吗

网友R:
用手摸一下芯片有没有发烫 估计哪个引脚的电流过大了

网友S:
怀疑楼主供电模块那边的布局走线有问题

网友T:
能看到冒烟现象吗  估计是电流过大 然后产生热量烧掉了什么部件

网友U:
输出高电平对地进行短接了吗  是否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V:
电感响的吧,单片机不会发出声音,只会冒烟~

网友W:
只可能是电感响 电容也没有活动件……电容有问题 就是不是滋滋响了 就是砰一声了

网友X:
贴一下电路图呗,给你分析什么元器件会响。

网友N: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感在响吧

网友Y(2022-11-10):
你这芯片估计要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