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数据显示乱码

楼主(2022-10-11):
一般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情况
波特率没问题~~

网友A:
也可能线序有问题

网友B:
TTL传输距离不能太远,线质量不够好,晶振频率不稳定,这都有可能。

网友C:
供电会不会不稳

网友D:
TTL传输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E:
供电和晶振都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F:
可能晶振频率不稳定

网友D:
是不是线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