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C6T6的pvd电压监测异常

楼主(2022-10-12):
1、例如设置的是低于1.85v 产生中断,然后点亮灯提示。
2、实际效果出来是:如果是高于1.85v阀值的情况下上电一直工作,不断电,慢慢把电压调低到阀值以下,则不会进入PVD中断。如果是在低于1.85v阀值的情况下,上电,则会进入PVD中断,灯会亮。
3、想要的效果是:如果是高于1.85v阀值的情况下上电一直工作,不断电,慢慢把电压调低到阀值以下,要进入PVD中断,点亮灯。
4、求大神分析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监控VDD电压初始化----------------------------------------
void PVD_Check_init(void)
{
  //降PWR寄存器外围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
  //PWR_CSR1=0x20;
  //PWR_CSR2=0x01;

  PWR_CSR1_PVDOF=1;    //低于阀值
  PWR_CSR1_PVDIF=1;    //写1来清除标志位

  /* PWR_CSR1_PLS  检测等级
  000: PVD threshold = 1.85 V typ.
  001: PVD threshold = 2.05 V typ.
  010: PVD threshold = 2.26 V typ.
  011: PVD threshold = 2.45 V typ.
  100: PVD threshold = 2.65 V typ.
  101: PVD threshold = 2.85 V typ.
  110: PVD Threshold = 3.05 V typ.
  */
  PWR_CSR1_PLS=0;     //检测等级
  PWR_CSR1_PVDIEN=1;  //中断
  PWR_CSR1_PVDE=1;    //打开检测

}

#pragma   vector=EXTIPVD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EXTIPVD_IRQHandler(void)
{
        PWR_CSR1|=0x20;      //清除标志位

        LCD_RAM2 |= 0x02 ;   //点亮电池符号

}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建议楼主可以咨询一下FAE看看怎么操作比较好

网友B:
STM8能换成STM32就换吧,价格差不多,但是性能差很多

网友C:
有没有可能,需要把这个中断优先级提高一下呢?

网友D:
慢慢调到1.85V以下,就不会进入到中断是吧,那你是调再小都不会进入到中断么

网友E:
建议可以使用库函数写,问题能好找点

网友F:
你这个PVD监测是不是就开机调用了一次啊?

网友G:
你试试定时监测PVD电压看看呢?估计就应该行了

网友H:
其实你用ADC监测是不是能更好点儿,容易一些嘞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看看是否能帮到你,https://www.stmcu.org.cn/module/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034&page=1#pid2042153

网友J:
寄存器属实看不太懂,就问几个可能会引起检测不到的原因哈,中断打开了吗?优先级是多少?还有,你可以用仿真跟一下,为啥进去不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