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无法彻底关闭

楼主(2022-10-12):
做一个无线温湿度传感器,使用AO3401,P沟道MOS管做开关,控制CC1310的电源和DHT11的电源 。STM32F030进入待机模式,通过RTC定时唤醒,唤醒后读取温湿度 ,通过无线发送,再进入待机模式。问题是:    没焊接DHT11,CC1310模组,其他都焊上,测试AO3401的打开 、关闭,量电源正常,低电平打开,DHT11和CC1310电源处的电压是3.3V;高电平关闭AO3401,电压是0。
      当焊接上DHT11,CC1310的时候,CC1310的电源关闭时是2.3;DHT11一直是3.3。使用万用表量单片机IO脚,电平翻转正常,0和3.3V。
     后面将DHT11的数据脚、CC1310的串口那2个引脚都设为输入模式,DHT11的电源打开和关闭正常,CC1310在关闭时是1.3,还是不正常。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大家请教。图在楼下。

把R3接R4右边

楼主:

图在楼下

楼主:


网友A:
大部分芯片的IO口内都有钳位二极管,当电源脚不供电时,IO口如果有电也可以给芯片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芯片的IO口内都有钳位二极管,当电源脚不供电时,IO口如果有电也可以给芯片供电的。

...

刚才图没传上来。
在程序中,电源控制引脚IO设置为输出,无上拉;打开MOS管,是将IO设为低电平,关闭MOS管,是将IO设为高电平。
像这种情况,IO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图没传上来。
在程序中,电源控制引脚IO设置为输出,无上拉;打开MOS管,是将IO设为低电平,关闭MOS ...

你没看懂,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与CC1310、DHT11相连的IO口如果输出高电平,会使CC1310、DHT11的VCC有电压。

网友B:
不用看图了,AO3401,不接芯片都关的好好的,说明管子关闭逻辑是完全正常的。
当接上芯片,执行关闭命令,则VCC上面有电压,说明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很正常,比如没关闭的单片机有高电平输出端到连到这些芯片组,就会从芯片端口寄生二极管反向送到VCC端。
想证明这个分析,很简单,拆掉2个芯片的远端所有连接,单独看看是不是被关的好好的?
这种情况解决其实挺简单,单片机那边有高电平输出控制端口的,在关闭前一刻,必须全部拉低。你再去看看这2个芯片是不是被关掉了。或者呢,远端的控制信号采用开漏接法,这边上拉到可以别关闭的VCC。

网友C:
估计是I/O配置有问题,现在设置成了推挽输出?从你的描述中是一路开关正常,另外一路不正常,可以考虑把两个I/O口调换试试,假如问题转移,那就是I/O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图了,AO3401,不接芯片都关的好好的,说明管子关闭逻辑是完全正常的。
当接上芯片,执行关闭命令, ...

嗯,刚才试了下。我将CC1310的RX、TX线割断;将DHT11的数据脚隔断;在进入待机模式前,将CC1310的RX、TX引脚拉低,将DHT11的数据脚拉低。
重新试了下,cc1310的VCC还是有1.3V的电压,还有其他的可能的原因吗。
在进入待机模式时,2个MOS管的控制引脚DHT11_PW,CC1310_PW都是高电平,这个是关闭MOS管,切断给CC1310的电源。

网友D:
对于SOT23封装的小MOSFET,如果GS电压已经为0,但是还有比较大的电流(常温下大于1uA),则可能是管子坏了。

网友E:
不用时将通信口设为输出IO,输出低电平

网友F:
建议直接使用功率开关IC,比如MT9700,0.25元。简单可靠还便宜。立创商城有。你这个问题应该是IO输出高电平到不了3.3V,还差一点。这种PMOS开关都需要和NPN三极管搭伙的。NMOS才可以IO驱动。你可以去除R4验证这个说法。

网友G:
你这种应用我经常用,应该是引脚那里漏电了,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H:
肯定是从你那个模组反灌过来的,也许是个电压信号而已,你在MOS的D极接个100Ω的电阻到地,然后再控制它开关,用示波器看波形就知道啥情况了

网友I:
你最好把和其他设备的连接的io都配置成输出,并置零看看
配置成输入可能上拉还在起作用

网友J:

你这种应用我经常用,应该是引脚那里漏电了,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K:

有原理图没?先把原理图传上来看看,从描述现象来看,像是单片机的IO反灌电流到关闭的电路了。

网友L:

问问题直接上图不是简单得多。

网友M:

看看GS电压吧,和数据手册上面的曲线对比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嗯,刚才试了下。我将CC1310的RX、TX线割断;将DHT11的数据脚隔断;在进入待机模式前,将CC1310的RX、TX引 ...

看一下D S极接反没有,如果没有,就在2脚 PHT11加一个下拉电阻10K左右,是I/O 电压反向进去的。

网友O(2022-12-07):
最终原因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