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编译NUC980-linux-4.4.y-master内核是提示错误

楼主(2022-10-12):
   大佬们好!   我最新在学习基于新塘的NUC980DK61Y芯片的开发板,想学习移植系统,就从新塘的git仓库下载了 NUC980-linux-4.4.y-master 包,在编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问题,请大佬指导下
   在使用 make 编译内核时,出现
“/tmp/ccQq2kJf.s: Assembler messages:

/tmp/ccQq2kJf.s:840: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clz r6,r6' in ARM mode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解决,.config使用的是nuc980_defconfig配置,没有做过修改,直接编译就出错,工具链是arm-linux-gnueabihf-gcc

网友A:
一般这种源码是官方的,应该就是开发环境有问题。

网友B:
一看到命令行上出现提示符 #  就知道 你是以” root“ 的身份编译, 请在 Buildroot环境下,使用Buildroot内部的工具链,以一般用户编译.

网友C:
怎么样解决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交叉编译工具的问题,使用arm-linux-gnueabihf-gcc 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使用arm-linux-gnueabi-gcc 就可以了

网友D:
新唐一级代理商,选型 项目立项  提供技术支持  VX:1532379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