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理论上最高带宽怎么计算?

楼主(2022-10-12):
USB理论上最高带宽怎么计算?

网友A:
USB带宽与USB协议、传输类型、包长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B:
这问题好,
同问

网友C:
你可以一段时间,连续发送数据,看能发多少字节,自己算一下

网友D:
这也没研究过啊,你就正常标准呗,就USB的协议,标准等等

网友E:
用正常标准呗

网友F:
按正常标准计算不行吗

网友G:
超过协议的标准后就不稳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