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从机采用PDMA接收数据。。

楼主(2022-10-12):
DM, DMA, pd, pi, spi
SPI从机采用PDMA接收数据,要等到下一组数据的中间位置PDMA才完成1次搬运

网友A:
主机发送速率太快。增加主机发送数据的字节挂起间隔CTL【SUSPITV】,如果不行只能降速。

网友B:
主机从机没有共地

网友C:
听你这描述,DMA好像有点慢了啊,是数据量比较大么?

网友D:
你可以将发送速度降下来一些最好

网友E:
这种问题属实我没遇到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逻辑设计的问题,就DMA按理来说不会占用MCU资源,所以应该不会这么慢

网友F(2022-11-11):
你将主机发送速度调慢些,是否有所改善呢?

网友G:
这一般处理方式就是降低主机发送频率,但给我感觉是你数据量有点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