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部分板子需要插上nulink, UART0才能通讯。

楼主(2022-10-12):
一部分板子需要插上nulink, UART0才能通讯。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查看UART0是没通讯、还是波形有问题

网友B:
  • 进Debug,在通讯函数设断点,看是否有跑到这个函数

后发现是悬空引脚一直产生中断,导致程序卡死,根本没有进行UART通讯。将悬空引脚设置成准双向,问题解决。

网友C:
没有供地?nulink的地起作用了?

网友D:
用示波器查看UART0是没通讯还是波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