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外部转为RS485,采用半双工通讯发送的据总是少一个字节

楼主(2022-10-13):
UART外部转为RS485,采用半双工通讯,发送的数据总是少一个字节。

新唐一级代理商,可技术支持,VX:175507089

网友A:
你试试换个外置的485转换的,看看是否是因为这个模块有干扰呀?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当初好像是因为线比较长导致丢数据

网友C:
最后一个字节少么?还是随机丢个?

网友D:
正常来说,丢数据可能跟你设置有关系,比如说停止位1位还是2位来着,波特率是多少,这都要匹配上才行

网友E:
你用半双工的话,是用MCU控制还是自动控制的,如果是自动控制的话,有可能是自动控制电路的关系,比如是电容选择大了

网友F:
看看你切换电路吧,还有就是切换是不是切慢了

网友G:
属实,使用485的话,干扰的地方特别多,容易丢字节的

网友H:
检查一下程序吧,这个有可能是你串口配置部分和接收端不一致吧

网友I:
这就得软硬件两方面找原因了,一般就是使用MCU控制发送还是接收,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J:
丢数据是固定的么?就比如都是丢最后一个数据还是什么情况,麻烦说清楚,看看是干扰还是程序影响

网友K:
因为因为线比较长导致丢数据的吧

网友L:
用485干扰很多,容易丢字节的

网友M:
多数使用者选择在数据发送前1ms将收发控制端TC置成高电平,使总线进入稳定的发送状态后才发送数据

网友N:
RS485通信不知道是否可行,效果怎么样

网友O:
说明你接收数据的时候存在问题的。

网友P:
如果使用串口通信,这是否正常呢?

网友Q:
存在什么问题?是不是没有保存最后一个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