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3290x系统启动不良解决方案

楼主(2022-10-12):
Step1:
首先检查core VDD, Memory VDD和IO VDD在芯片引脚处的电压值是否符合规格书要求的值(在使用DC-DC做电源时会出现由于PCB布线不符合规格而导致启动后由于电流增加时电压值变低的现象)
Step2:
检查晶振是否起振,如果没有起振,可以检测以下几项
1)确认并联电阻Rf有焊接
2)防止串联电阻Rd过大,会使crystal幅值衰减
3)需要匹配合适的负载电容,根据晶振厂家的规格书将C1、C2调大或调小
4)若晶振表现为运行一段时间容易起振或加热可以启动的起振不良,考虑换
晶振或负载电容
Step3:
检查reset电路与上电时序,需要注意:在reset时,必须确认crystal已经稳定,才能latch到正确的power on setting的值

网友A(2022-11-22):
晶振出问题的概率很高吗?

网友B:
启动不起来一般都是看程序是否是对的

网友C:
看你电源稳不稳,如果不稳也容易起不来的

网友D:
启动不良的话,这个没法判断,一般都是硬件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
你可以看看是时不时的起不来,还是一直起不来,这是有区别的

网友F:
你是不是受到啥干扰了呢?

网友G:
我觉得得详细把启动不良的问题说出来,才能好分析

网友H:
一般情况启动不良,冷了起不来,热了起不来,就是元件有问题的

网友I:
如果是电源的原因启动不了,可能会出现电压下拉严重,这个主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其实如果晶振不起来,有可能是晶振坏掉了,也有可能

网友K:
电路布局有问题,也许受到点干扰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