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PDMA循环往UART TX搬运数据。。。。

楼主(2022-10-13):
为什么用PDMA循环往UART TX搬运数据,除了第一次,每次只能发出去第一个字节?

网友A:
DMA搬运的时候不是按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搬运的吧?

网友B:
是不是你串口设置的问题呢,设置成了1个字节就触发发送了

网友C:
没用过新唐的PDMA,这个PDMA和正常的DMA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D:
不是很清楚啊,您能不能把你这部分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PDMA的demo,这样你调试的时候还有个对比

网友F:
问问他家FAE呗,看看有啥参考资料不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仿真跟一下,看看第一次和之后是哪块有变量上的不一样,比如计数或者那个标记位,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H:
PDMA_SetTransferCnt(PDMA,eDMA_CH_FOR_UART0_TXD, PDMA_WIDTH_8, SendLen);
                PDMA_SetTransferAddr(PDMA,eDMA_CH_FOR_UART0_TXD, ((uint32_t) (&Txd.Buffer[0])), PDMA_SAR_INC, UART0_BASE, PDMA_DAR_FIX);
                PDMA_SetBurstType(PDMA,eDMA_CH_FOR_UART0_TXD, PDMA_REQ_SINGLE, 0);
                PDMA_SetTransferMode(PDMA,eDMA_CH_FOR_UART0_TXD, PDMA_UART0_TX, 0, 0);

UART的DMA发送,这四句代码就可以了,一次可以发送几KB的长度都可以

网友I:
这不好找了,最好是用官方的移植一下,能少一些错误

网友J:
是不是你DMA里就1个字节的数据啊?

网友K:
跟你多少时间触发一次DMA也有关系,最好是看看

网友L:
是不是你串口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M:
最好是用官方的移植一下

网友N:
触发DMA时间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