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30 standby mode复位异常

楼主(2022-10-12):
问题背景
  • 客户反馈,第一次可以成功进入standby mode最低功耗模式,并且RTC重新开始2秒计时
  • 再没成功进入过低功耗(或者说进入低功耗后马上复位了
    • 第二次执行PMU_EnterSTANDBYMode();后,马上触发系统复位

  • 排查发现,是因为复位重启后,程序遗漏清除PMU_CSTS的WUE** 唤醒事件产生标志,导致再次进standby低功耗后,马上被唤醒
    • 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事件,还有RTC闹钟事件,都会让 WUE** 置位

PS:注意是WKUP引脚的上升沿!
PS:STOP停止模式,会把HSI和HSE都关闭,所以从stop mode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系统时钟(PLL模块重新进行倍频)

网友A:
你好,我想问问,如果wake_up脚一直是高电平的话,为啥会一直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问,如果wake_up脚一直是高电平的话,为啥会一直唤醒

1、重新进入低功耗后,检查文章里提及的PMU_CSTS的WUE**  唤醒事件产生 标志有没有清除。
2、还有注意看手册,在WKUP引脚被使能配置后,如果WKUP引脚一直是高电平,(唤醒)事件会一直产生,也就是一直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