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三相正交编码器接口问题

楼主(2022-10-12):
  HC32F460 三相正交编码器的Z信号,可否从TIMx_x_PWM3输入?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电平匹配。

网友B:
Z信号不是用来计步的,而是用来指示一圈的起始的,如果不需要判断起始的话可以忽略,需要的话接外部中断引脚即可。

楼主:
重新看了下,是不行,必须接到Trig口上,不然只能手工增减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