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单片机自带RTC芯片,为什么还要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22-10-12):
一般单片机自带RTC芯片,为什么还要实时时钟芯片?原因有哪些?

网友A:
时钟芯片肯定比RTC芯片准,而且单片机的RTC芯片估计还有自己的用处。

网友B:
性能不一样,以前的MCU的RTC的性能不太好,所以才用片外RTC,现在大部分MCU的片内RTC的性能已经不差了,大部分情况下片内RTC就够用了。

网友C:
马马虎虎吧

网友D:
更省电吧,而且MCU重启也会丢时间

网友E:
MCU内部的RTC更省成本,但是独立的通用性好,精度高;实际产品一般都采用独立实时时钟。

网友F:
自带rtc的单片机处理器不需要定时唤醒,可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需要日历数据时再唤醒读取寄存器即可。这种方法看起来功耗最低了

网友G:
如果使用外部的时钟模块,单片机处理器也不需要定时唤醒,且单片机可以休眠在Stop模式下,也就是功耗最低工作模式,定时和日历功能完全有外部实时时钟完成,在Stop模式下单片机的电流通常不超过100nA。

网友H:
对于低功耗产品设计,如果需要RTC功能的话,使用外部低功耗实时时钟模块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网友I:
可采用单片机内部的32.768KHz的时钟源定时且软件模拟日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肯定比RTC芯片准,而且单片机的RTC芯片估计还有自己的用处。

单片机的RTC一般就是用来记录时间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不一样,以前的MCU的RTC的性能不太好,所以才用片外RTC,现在大部分MCU的片内RTC的性能已经不差了,大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感觉现在片内RTC可以胜任大部分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省电吧,而且MCU重启也会丢时间

MCU重启不会丢时间吧,片内RTC用纽扣电池就不会丢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内部的RTC更省成本,但是独立的通用性好,精度高;实际产品一般都采用独立实时时钟。 ...

这是为啥?放着更好的不用。还要外加一个实时时钟芯片?

网友J:
单片机采用外部32.768KHz无源晶体时钟源定时且软件模拟日历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采用外部32.768KHz无源晶体时钟源定时且软件模拟日历功能

对啊,我就觉得单片机的RTC和外部RTC功能几乎一样。

网友K(2022-11-11):
MCU内部自带的RTC外设精度没有外部的RTC芯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U内部自带的RTC外设精度没有外部的RTC芯片高。

内部RTC一般的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