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通过串口命令,对设备进行配置

楼主(2022-10-12):
目标:
通过串口数据,配置不同参数,达到不同的工作状态,
使同一硬件平台,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需求

能否提供下思路和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参考AT指令模式,响应--应答

网友B:
考虑一下都有什么需求,然后对应的设定协议呗

网友C:
我司是自己定义的协议,字头,命令字,长度,数据,校验,结尾,然后比如设备A就命令字01,设备B就命令字02这种

网友D:
你还是自己自定义一下协议比较合适

网友E:
网上有很多开源的串口协议,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F:
其实网上一堆堆的,你可以随便参考一下,自己再总结弄个符合自己的产品的协议就好了

网友G:
那你设备得支持多场景应用的哈

网友H:
这都是协议的事情,就看你都需要配置什么参数,然后对应的设定协议也行

网友I: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简单吧,可以告诉我你都需要什么数据参数配置么?比如费率,工作模式之类的,这种就可以通过串口直接以指令的方式写入的

网友J:
可以看看AT设置这种,比如AT+CSQ这种是获取信号等等

网友K:
建议还是先熟悉一下自家的硬件设备和应用场景需求,把需要修改的参数都记录一下,然后再规划一下协议

网友L:
自己自定义一下协议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