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源端口保护如何实现

楼主(2022-10-12):
正负反接,电路无故障
意外过压,电路无损伤

网友A:
解插件?
防反电路?

网友B:
正负接反不出现问题的话,你可以考虑加个整流桥

网友C:
过压这个不太好弄,你可能需要TVS了

网友D:
为啥会出现意外过压呢?是接错电源了?

网友E:
你可以用整流桥加上一个宽电压的DCDC就好了吧

网友F:
你要是怕正负整反了,可以考虑用个防呆接插件,就你反了弄不进去

网友G:
电路无损伤我觉得可以用TVS,但是电压过大的话,TVS也得烧坏

网友H:
第一个我觉得解决方法比较简单,就两种,一种是整流桥,一种是标准的防接错插座,第二个不会

网友I:
你可以参考一下各家的电源部分电路的设计

网友J:
就用那种DC005接口,你也不会接反了,多好

网友K:
用整流桥吧,无论怎么接反也能正常使用,过压可以用电阻加TVS,也许能行

网友L:
我觉得可以用TVS

网友M:
整流桥加上一个宽电压的DCDC不错

网友N:
可恢复保险丝在电源输入端配合防雷元件做防雷、过流保护应用

网友O:
直接在输入端加个5V 的稳压管更简单

网友P:
过压保护电路一般加个TVS可以实现。

网友Q:
如果可靠性较高,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再加STS开关进行双重保护

网友R:
电源内部或电源附近的温度感应电路,如果电源超过预设的极限,则使电源进入静态或停机模式。

网友S(2022-11-11):
考虑加个整流桥

网友T(2023-07-08):
在电源端口处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电源端口因过压、欠压、过流等原因造成损坏或安全事故的发生。

网友U:
电源短路保护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V:
使用过流保护器或电流限制器来防止电源输入端口的过电流。过流保护器可以监测电流

网友W:
使用过压保护电路来防止电源输入端口受到过高的电压冲击。

网友X:
可以通过连接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或可控硅(SCR)等器件

网友Y:
常见的过压保护器包括过压保护二极管(TVS)和过压保护芯片。

网友Z:
电流限制器可以限制电流的最大值,以防止过大的电流通过电源输入端口。

网友AA:
可以在电路中添加ESD保护器件。

网友AB:
过压保护器可以监测电压,并在电压超过设定阈值时切断电路。

网友AC:
使用电流传感器来监测电源端口的电流,一旦电流超过设定的阈值,保护电路会立即切断电源,以防止电源端口和相关设备受到损坏。

网友AD:
反接加二极管,共模差模滤波,浪涌保护等。

网友AE:
综合考虑过压、过流、反接、静电、温度等因素,选用多种保护措施以提高电源输入端口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AF: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用于吸收雷击浪涌的器件,当电路中发生雷击时,气体放电管将导通并泄放浪涌电流,保护电路免受雷击的损害。

网友AG: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在电路中常用于吸收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浪涌脉冲。

网友O:
可以采用快速过压保护电路,例如快速开关型保护器件或快速反应的电子保护电路,以便在瞬态过压事件发生时迅速断开电源。

网友Y:
具体的保护方案取决于设备的需求和设计要求。

网友AH:
使用过流保护电路来限制电源输入端口的电流,防止电流超过设定值而引起的损坏

网友AI:
短路、过载、失、欠压保护等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J:
使用温度传感器来监测电源端口的温度

网友AC:
采用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或 MOSFET 等器件,可以防止电源输入端口受到电源反接时的损坏。

网友AK:
使用电压传感器来监测电源端口的电压,一旦电压超过设定的安全范围,保护电路会立即切断电源

网友AL:
使用静电保护电路来吸收和分散静电放电的能量,防止其对电源输入端口的影响。

网友AM:
用那种有方向的接插件不就行了

网友AN:
可以参考各部分电源电路的设计

网友AO:
使用二极管或MOSFET等器件来防止电源输入端口的反向电压。这些器件可以将反向电压导向地,防止电源输入端口受到损害。

网友AP:
反向电压保护还可以通过使用专门的反向电压保护芯片来实现。

网友AQ:
使用温度传感器和保护电路来监测电源输入端口的温度,当温度超过预设值时,触发保护机制,如断开电源或减小输入电流。

网友AR:
如果怕加减反了,可以考虑用防傻瓜的连接器,你就别进去了

网友AS:
采用过压保护电路,防止高压电源输入口冲击。

网友AT(2023-08-07):
可恢复式熔断器在电源输入端装有防雷装置,用于防雷、过流保护等应用

网友AU:
Just use one of those dc005 ports, and you won't get it backwards。 That's great

网友AV:
我想可以用电视机的电路而不损坏,但是电压太大,电视机都烧坏了

网友AW:
这个超压不是很好,你可能需要TVS

网友AX:
如果可靠性高,可在电源输出端增加STS开关,实现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