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浅谈TL431使用方法

楼主(2022-10-13):
TL431是一个三端可调分流并联稳压器,提供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典型的动态输出阻抗为0.2Ω,阴极电流调节范围为1-100mA,可以实现2.5V-36V可调的稳压值。可用作并联稳压器,串联稳压器、开关调整控制电路、参考电压等,应用广泛。
尽管如此,但我发现一些对于TL431的讲解并不能让人一目了然,在应用的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疑惑,因此秉着分享经验、记录学习的目的和大家讨论一下TL431的工作原理和用法。

1.符号和封装

图1.符号                                                                  图2.封装形式

431系列基准稳压源的符号多如图1所示,看起来像稳压二极管,但别稳压二极管的符号多了一个参考端R。

根据不同的生产厂商有不同的封装形式,具体可参考各个厂商TL431数据手册。2.功能框图

           图3 等效的功能框图

如图3所示,为TL431的内部功能框图,但并不是其真正的内部构造,只是用来简单辅助说明一下原理。假设电源正极连接阴极K端,电源负极连接阳极A端。当参考端R端电压>2.5V时,运放输出低电平“1”,三极管基极电压为高,则三极管集电结和发射结导通,相当于阴极和阳极导通,会拉低K端电压,则需要在电源正极和阴极之间接一个限流电阻;当参考端R端电压<2.5V时,运放输出低电平“0”,三极管基极电压为低,则三极管集电结和发射结均反偏,三极管截止,并联二极管也截止,此时VKA=外部电压,实际无电流流通。

以符号图为例,简单点其实就是REF引脚电压大于2.5V基准电压,阴极和阳极导通,小于2.5V,阴极和阳极关闭,希望能帮到画电路图的各位。

网友A:
将的很好,很透彻,正好这几天用到,又重新温故了一下,建议放个手册让大家可以下载

网友B:
TL431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挺经典的一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