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R8T6的 TSC功能,外部按键怎么唤醒 stop模式?

楼主(2022-10-13):
STM32L053R8T6的 TSC功能,外部按键怎么唤醒 stop模式?哪个大佬 有TSC相关开发程序
用CUBEMX开发 ,但这个TSC功能怎么打开

网友A:
可以唤醒吗?

网友B:
这你能不能在官方下载关于L053demo呀,就看看里面是否包含低功耗操作流程之类的

网友C:
不是很擅长使用cubemx,上面应该只能初始化底层函数吧,低功耗功能也能初始化出来么?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查查关于STM32L053的应用手册,查看一下TSC方面的流程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如何实现低功耗唤醒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166114-1-1.html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TSC是什么功能啊?刚刚网上搜索一下说是软件功能安全方面,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G:
你说的这个TSC是指触摸功能么?

网友H:
我看网上有这篇文章写的ST的关于TSC方面,给你参考一下吧。https://www.taterli.com/1338/

网友I:
我觉得低功耗唤醒是不是得用PA0的这个IO端口啊?

网友J:
我看STM32L053可以使用LUART实现低功耗串口唤醒

网友K:
你可能需要下载一个TSC的库,然后加入到你的工程里就好了

网友L(2022-12-07):
楼主可能需要下载tsc的库,查看一下TSC方面的流程

网友M:
看看官方的的demo里面有没有低功耗操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