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tm32高低速外设相关疑问

楼主:
大佬们,stm32的高低速外设是怎么区分的啊,USB为什么会挂在低速总线下,USART1在高速总线下,而USART2和3挂在低速总线下,求解惑

网友A(2022-10-13):
其实串口吧总速率其实并不高,一般用就115200或9600

网友B:
应该就是为了设计或者制造方便吧。

网友C:
正常现在做设计的时候都是用APB,挂在AHB总线上的很少,基本固定了

网友D:
为了设计方便吧

网友E(2022-11-19):
一般用就115200或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