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TM32f3硬件SMBus如何传输PEC

楼主(2022-10-13):
刚接触SMBUS,想实现一下它的基本传输,平台是f3discovery;我用Cube选择了two-wire模式的SMBus1和SMBus2生成了基本代码,打算把1作为master,2作为slave采用中断方式去完成收发的demo(不知道可不可行),我在生成的SMBus2配置项中把ownaddress1 设置为0xA0 即从机地址;

请问在main里面应该怎样调用HAL库能实现带PEC的基本传输?

网友A:
PEC是个什么东西,是数据吗?还是一种协议?

网友B:
没听说过pec

网友C(2023-12-01):
引用 网友A:
PEC是个什么东西,是数据吗?还是一种协议?

校验码

网友D:
关于如何在main()函数中调用HAL库实现基本传输,这取决于Cube生成的代码以及你使用的STM32 HAL库版本。通常,你需要:

初始化HAL库。
初始化SMBus接口(即SMBus1和SMBus2)。
设置中断处理程序(如果使用中断)。
在需要通信时,从Master端发送请求并等待从Slave端的响应。

网友D:
为了在F3 Discovery平台上实现SMBus的基本传输,你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初始化SMBus:首先,你需要初始化SMBus1和SMBus2。这通常在Cube生成的代码中已经完成。
设置Master和Slave:根据你的描述,你打算将SMBus1作为Master,SMBus2作为Slave。确保在Cube中正确配置了这两个接口。
设置中断:为了使用中断进行通信,你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确保在Cube生成的代码中已经生成了与SMBus2相关的中断处理程序。
设置地址:你已经设置了SMBus2的ownaddress1为0xA0作为从机地址,这是正确的。
发送和接收数据:当Master需要与Slave通信时,它会发送一个起始条件(Start Condition),然后发送地址和读写位。如果Slave的地址与Master发送的地址匹配,它会发送一个确认位(Acknowledge),然后开始数据传输。数据传输完成后,Master发送一个停止条件(Stop Condition)。
处理PEC(可能):SMBus协议支持可选的错误检查(PEC),如果需要使用,请确保在Cube配置中启用它,并在代码中相应处理。

网友E:
这个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