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SDK电机初始无法启动

楼主(2022-10-14):
1如题,通过MCSDK配置完FOC后电机存在一定情况只输出电流但不启动,软件由MCSDK生成,但电流环启动电流过小导致电机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无法启动,或者说MCSDK初始难道有一个开环逻辑吗,2如何检测MCSDK初始逻辑是否正常,如何排故

网友A:
1.如果是无感驱动会有这种问题,电机转子初始位置未知就不能正确启动。
2.通过算法获取转子初始位置可以解决

网友B:
需要有开环的阶段,可以通过GUI来直接修改

网友C:
MCSDK目前没有初始位置检测功能

网友D(2023-02-21):
无感的话,是靠电流的监测来进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