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HV64SW驱动问题

楼主(2022-10-15):
该芯片有官方驱动程序案例吗?芯片的DIN和CLK是使用SPI驱动的吗?但是我看了一下时序图,好像是CLK的双边沿都有效.

网友A:
你这是啥芯片啊?我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是64通道的高压模拟开关?

网友B:
你说的DINclk好像不是SPI驱动的

网友C:
这个如何驱动,建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数据手册的

网友D:
没用过这种多路的高压模拟开关啊,它和继电器比较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E:
估计是直接给个时序就行,应该不用SPI驱动

网友F:
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个芯片好像不是SPI接口,官网没说

网友G:
这芯片的参数也太强了吧,支持200V的峰值输入输出信号,估计体积也不大,很不错

网友H:
没想到ST还出产这种芯片,看数据手册来说应该挺好,楼主可以直接按时序图驱动的

网友I:
有点像ADIDDS芯片呢,可以用串行通讯的方式实现

网友J:
你可以用硬件SPI驱动一下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可以用模拟IO的方式,时序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