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的中断和事件配置

楼主(2022-10-14):
GPIO, IO, gp, pi
请**PIO口的事件模式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和中断模式有啥区别

网友A:
事件模式 相对于中断模式而言,它作为事件不触发中断,可以用来唤醒啊、触发别的外设啊。。。。

网友B:
楼上正解,事件模式只是发生了外部问题,不会进入中断,配置相对简单

网友C:
你说的事件模式是指的什么呀?

网友D:
正常我看IO好像是输入输出这种,或者上拉下拉,你说的事件模式,是指的这种么?

网友E:
事件模式是不是就配置端口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网友F:
中断好像也是事件模式的一种

网友G:
中断就是硬件中断,就CPU内部的一种轮询检测吧

网友G:
你说的事件模式我看网上说好像就是配置GPIO的输入还是输出这种,定义它的工作模式

网友H:
一般就配置中断就行,事件的话我也没听过

网友I:
事件模式是用条件触发的吗?

网友J:
IO就正常用呗,没用过事件模式,大多数就中断,或者输入or输出这种

网友K:
我理解的事件,可能是有条件触发,估计和中断是一样的吧

网友L:
外部问题,不会出现中断的

网友M:
只是听说过事件模式,但是开发中从没用过

网友N:
没用过事件模式,大多数就中断

网友O:
事件模式只是发生了外部问题,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P:
事件模式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Q:
事件模式不会触发中断,可以用来唤醒其他外设

网友Q:
事件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O:
事件不触发中断

网友R:
事件模式是不是就配置端口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网友M:
事件是外部问题,不会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