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志D1-H芯片 XR829扫卡失败问题排查

楼主(2022-10-13):
【问题背景】
硬件:D1 + Wi-Fi模组(XR829)
软件:melis-v3.0
说明:该FAQ旨在记录

【问题简述】
WiFi初始化指令执行后无法扫描到WiFi模组,即扫卡失败

【问题分析】
1、首先排查硬件问题,其次再找软件bug
(1)同样的模组在跑其它软件时,可以正常工作;排除模组的硬件问题
(2)定位软件bug,扫卡失败发生WiFi初始化阶段1

楼主:
2、解软件bug
WiFi模组引脚图:
(1)WiFi初始化时会对模组进行上电
可能时上电时序不对导致扫卡失败,检查REG_ON引脚时序
REG_ON:执行WiFi初始化指令后,引脚时序应该是10ms高电平-》20ms低电平-》高电平
(2)上电时序没有问题的话,检查sdio驱动问题,因为扫卡是通过是sdio下发cmd5
使用其它sdio设备,看其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使用sd卡测试,可以正常工作,说明不是sdio的驱动问题
检查指令引脚是否发出cmd5——SDIO CMD:在扫卡阶段检查该引脚是否有cmd5命令输入
cmd5命令格式如下:
检查扫卡频率是否正常——SDIO CLK:在扫卡阶段,该引脚应该是输入4KHZ、50%占空比的方波。

楼主:
3、在检查这两个大方向后还是无法排查问题
(1)和正常模组对比差异点
最后发现LPO引脚输入24MHZ时钟,而正常模组为高电平;将该引脚修改为高电平,可以正常扫到卡。

【解决方法】
LPO引脚正常情况下是输入32.768KHZ的震荡信号作为低功耗时使用,故输入32.768KHZ时钟;测试可以正常扫到卡。
执行wifi初始化指令后,设置LPO输入32KHZ、50%占空比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