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指令能不能直接处理立即数呢?

楼主(2022-10-13):
RISC是定长的,这样看来似乎RISC指令就不能包含立即数了啊。一个32位的处理器,数据、地址、指令、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这些都是32位的吧,那么32位指令还怎么装得下32位立即数、32位地址码呢?好纠结啊!

网友A:
除了R-type的指令,都有包含立即数啊。
如果不够长,还有auipc组合指令
不过你写C代码就好,哪用管什么指令,立即数。
编译参数指定为 -mcmodel=medany 就能任意跳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