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触摸蓝牙模块方案测试体验(CH582)

楼主(2022-10-13):
沁恒触摸蓝牙模块方案测试体验(CH582)
前段时间看到网上有一个触摸方案的键盘,看起来比较新颖,仔细了解发现是沁恒微电子的CH582芯片和方案,与原厂的工程师联系了一下,原厂也比较大方,直接寄过来一份触摸蓝牙方案demo,听说是一个触摸蓝牙门锁的方案,准备测试一下demo做到了什么程度,也来进行一次简单的体验。

初步上手
沁恒的官方是提供了资料包和样品,首先查看一下资料包:
解压资料包后,如下图文件内容:
第1个Test文件里面是我们需要编译的软件;第2个HAL文件夹里面是程序硬件共用的相关文件,如IIC/Touch/RTC等,这里可以基本看出来这个触摸蓝牙样品主要使用了哪些协议;第3个文件夹是蓝牙库,此样品是结合了触摸与蓝牙功能的;第4个文件夹是link文件,内核系统头文件,启动文件以及基本外设驱动源文件和头文件。简单的看了一下相关的软件,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功能,接下来看看这些功能的整合能做到什么程序。
寄来的样品是比较完整的,看起来是一个可以实现简单功能的demo,不然还需要自行打样。先看正面:
正面最瞩目的是这12个触摸按键+灯,这里可以先猜测一下等下烧录程序后触摸相应的点位会有反应。正面还有一组排针,在排针的下面有字样:GND/3V3/GND/TX,这里的排针应该是为了供电和调试时通过串口观察日志信息进行调试。接下来看看样品的反面:
反面贴了一块芯片:CH582。其他的是一些按键,分别为:RST/DownLoad/开关控制/三组排针(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这里的样品焊接还是很干净的,布局也是兼顾了实用与美观。接下来进入调试。

烧录阶段
下面来分享一下具体的测试(CH582是RISC-V内核的,沁恒在自己涉及的专业领域都钻研的比较深,比如最开始使用的CH340/CH341 USB 转串口,后来用过U盘管理芯片CH376,现在连103都做了,BLE也做的不错,看过网上拆解的蓝牙触摸锁视频用的就是CH582。之前与原厂的工程师也聊过,目前CH582的触摸方案越来越成熟,市场有一定的占有率),所以想来RISC-V应该也不会差。
编译器安装环境,我参考这个这个
https://blog.csdn.net/qq_36353650/article/details/120348521?spm=1001.2014.3001.5501
先安装MRS,打开工程
界面对比keil还是有点相似的,用法实际上也比较相似,都是C编程,上手不太难。
编译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烧录代码到芯片里面去,咨询了技术支持,CH582每颗芯片都自带boot,可以使用串口免按键/USB/SWD这三种方式的下载。BleTouchKey样品上留出了USB口和DownLoad,因此我直接使用USB的方式进行烧录。
下载工具链接
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安装后的样子,这里按住DownLoad进行上电,USB设备列表识别到了设备,同时将用户程序文件放置正确,最后点击下载。
下载成功后样品上光亮起,开始工作。
上述操作有几个点注意:
1、 默认的下载脚是PB22,拉低可以进boot。如果不小心点成了PB11,则下一次烧录时需要PB11拉高才能进boot;
2、 清空DataFlash可以清除掉配对绑定等个人信息,建议每次烧录时清空。

调试阶段
接上串口工具(TX/GND),按下复位后样品背面的指示红灯常亮,正面的触摸按键的蓝色光柱也会亮起,约1s后蓝色灯光熄灭。接上串口观察如下:
日志观察是一个简单的初始化。
手重新触碰了一下触摸板,12个蓝色灯柱再次亮起,同时串口还显示了广播的日志
再次用手触摸后发现相应的触摸按键亮起,不再是全部亮起,此时是触碰到按键则相应亮起,如图可以看到:
这里日志是显示了Advertising,我们打开BLE调试助手(安卓手机应用商城下载)
这里我依次按下触摸按键,打开APP主机端的自定义服务下面的noti服务,发现也是依次接收到数据,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日志的观察如下:
主要是进行了连接间隔的参数更新。
上面是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基本功能满足。这里再进行一些压力测试:实际使用触摸面板时,如刚洗完手,手上可能会有水。我这里将手上沾上水,触摸也是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水过多就不建议了,以免造成短路;使用衣服将手指覆盖进行触摸,同样触摸没问题,说明触摸采样还是比较准的。

使用说明
刚开始操作时发现灯的闪烁会有一定规律但是没有理解,经过摸索发现一定的规律:
1、上电后初始化校准1.5S,此时触摸按键背光常亮,校准完成后背光熄灭,触摸按键板进入低功耗睡眠状态;
2、初始化完成后按任一触摸按键来唤醒触摸按键板,唤醒成功触摸按键板背光会亮起0.5S,此时蓝牙开始广播,可进行Demo板功能演示,唤醒时触碰的按键键值不被记录。唤醒后如无任何后续操作,则Demo板在20S后进入低功耗模式。若有后续操作,如蓝牙连接,按键触摸等,则在动作结束后20S进入低功耗模式。
3、唤醒Demo板后可进行Demo基本功能演示,包括按键触摸和蓝牙通信。
按键触摸功能现象为,被触摸的按键的背光以呼吸灯方式亮起并维持一固定时间后熄灭。蓝牙通信功能在唤醒后使用手机蓝牙调试助手扫描并连接名为” Ble TouchKey”的蓝牙设备,连接成功后通过特征值2向手机上报当前按下的按键键值。

功耗测试
这里分别测试了三种情况下的功耗
睡眠状态:
触摸按键状态:
蓝牙连接状态:
这里测试出来的功耗还是非常可观的,睡眠状态下可以达到20uA以内,在使用的时候触摸按键平均功耗是5mA左右,此时连接上蓝牙功耗约为6.5mA左右。
根据上面的一些测试我这里猜测了样品的应用场景,与现在市面上用的触摸锁有点类似。可以实现触摸按键开锁,代替了传统的钥匙开锁。同时结合了蓝牙功能,可能是实现手机端开锁,目前测试还不清除具体的用法。且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功耗非常理想,仅仅在唤醒时功耗达到了mA级别,待机是uA级别,估计是为了接电池长时间可靠使用。

总结
反复测试了蓝牙触摸样品的上下电,均可以正常使用,异常的处理也不错。
优缺点总结:
1、基本功能都已实现,功能规划较为合理;
2、结合了触摸与蓝牙的功能,市场具有一定前瞻性;
3、 使用官方提供的样品,触摸后手指离开,灯光会慢慢熄灭,估计是为了模拟输入密码后也可以肉眼判断是否输入错误,这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4、结合了触摸与蓝牙的功能,市场具有一定前瞻性;5、功耗控制比较不错。

可以改进的地方:
1、目前原理图还没有看到,希望可以早日收到,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打样测试。

网友A:
CH58X系列蓝牙MCU不仅集成了沁恒最新一代触摸按键模块,内置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支持BLE V5.3,并且有着出色的低功耗表现。这些性能使得CH58X系列蓝牙MCU成为带触摸按键的低功耗智能化电子产品最佳选择之一。

网友B:
一般来说多长时间唤醒一次比较合适呢

网友C:
一般咱们是使用扫描模式 还是使用中断模式呀

网友D:
有没有监测过蓝牙连接的时候 就是连接瞬间的功耗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E:
结合了触摸与蓝牙的功能,这个应该是一个应用的大趋势了

网友F:
触摸后手指离开,灯光会慢慢熄灭,这一点是软件来实现还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