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在线选型工具

楼主:
灵动的在线选型工具,非常方便
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product_selection/

网友A(2022-10-13):
确实,比表格的选型手册方便多了~

网友B:
这不就是官网么?

网友C:
官网不就可以吗?

网友D:
确实,官方的在线选型特别轻松简洁,直接勾选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E:
官网有根据参数选型的在线工具。

网友F:
灵动单片机程序有适用的软件测试工具吗?

网友G:
单片机怎样选型 ?

网友H:
单片机开发用哪个工具最好

网友I:
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内置的多种标准来找到合适的MCU部件号

网友J:
选择国产单片机大部分是基于成本考虑。

网友K:
单片机如何预判所选芯片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
芯片在线需求选型工具相关资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