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103使用三路超声波小车, 电机会出现异常

楼主(2022-10-13):
用ch32v103r8t6开发板, 搞定了小车上的三个超声波模块之后, 供上电之后, 小车一直向左拐(即使没有达到小车判断小车左右拐的条件),会有哪方面的问题导致的的吗?下面 为部分代码
//电机初始化
void l9110s_init(left_or_right object)
{
    if(object == left)
    {
        pwm_init(L_PWM_F, 72, 0, TIM_OCPreload_Enable); //L_PWM_F PWM4_CH3_B8
        pwm_init(L_PWM_B, 72, 0, TIM_OCPreload_Enable); //L_PWM_B PWM4_CH4_B9
    }

    else if(object == right)
    {
        pwm_init(R_PWM_F, 72, 0, TIM_OCPreload_Disable); //R_PWM_F PWM3_CH3_B0
        pwm_init(R_PWM_B, 72, 0, TIM_OCPreload_Disable); //R_PWM_B PWM3_CH4_B1
    }
}

//-------------------------------------------------------------------------------------------------------------------
//  @brief      PWM初始化
//  @param      pwmch           PWM通道号及引脚
//  @param      freq            PWM频率
//  @param      duty            PWM占空比
//  @param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默认设置为TIM_OCPreload_Disable,后期可删除此形参只是为了适配RGB灯做的修改
//  @return     void
//  Sample usage:               pwm_init(PWM1_CH1_A8, 50, 5000);   //初始化PWM1 通道1 使用引脚A8  输出PWM频率50HZ   占空比为百分之 5000/PWM_DUTY_MAX*100
//                              PWM_DUTY_MAX在wh_pwm.h文件中 默认为10000
//-------------------------------------------------------------------------------------------------------------------
void pwm_init(PWMCH_enum pwmch, uint32 freq, uint32 duty, uint16_t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 match_temp;                                          //占空比值
    uint16 period_temp;                                         //周期值
    uint16 freq_div = 0;                                        //分频值

    pwm_gpio_init(pwmch);                                       //PWM引脚初始化

    /* 获取系统主频 */
    sys_clk = (uint32)72000000;
    freq_div = (uint16)((sys_clk / freq) >> 16);                            //多少分频
    period_temp = (uint16)(sys_clk/(freq*(freq_div + 1)));                  //周期
    match_temp = period_temp * duty / PWM_DUTY_MAX;                         //占空比

    /* 时基初始化 */
    timbase_init((pwmch >> 8), period_temp - 1, freq_div);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引脚重映射
//    if((pwmch >> 4) == 0x10)        //PWM1的部分重映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 ENABLE);
//    else if((pwmch >> 4) == 0x11)   //PWM2的完全重映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    else if((pwmch >> 4) == 0x21)   //PWM3的完全重映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    else if((pwmch >> 4) == 0x22)   //PWM3的部分重映射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初始化TIM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match_temp;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if((pwmch & 0x03) == 0x00)                                              //通道选择
    {
        TIM_OC1Init(((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InitStructure );                         //定时器通道1初始化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ENABL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定时器预装载配置
    }
    else if((pwmch & 0x03) == 0x01)
    {
        TIM_OC2Init(((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ENABLE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
    else if((pwmch & 0x03) == 0x02)//left1/right1
    {
        TIM_OC3Init(((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ENABLE );
        TIM_OC3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
    else if((pwmch & 0x03) == 0x03)//left2/rgiht2
    {
        TIM_OC4Init(((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ENABLE );
        TIM_OC4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TIM_OCPreload_Enable_Disable);
    }

    TIM_Cmd(((TIM_TypeDef *) TIMERN[pwmch>>8]), ENABLE);                                              //定时器使能
}

    /* 初始化超声波  */
    ultra_init(TRIG, ECHO, 0); //左边超声波
    ultra_init(A5, C2, 1);    //右边超声波 trig--A5, echo--C2
    ultra_init(C4, C5, 2);    //左边超声波 trig-C4, echo--C5

            xunji(middle_distance, right_distance, left_distance);      //小车走迷宫
/*小车方向判断*/

void xunji(unsigned int middle, unsigned int right, unsigned int left)
{
    unsigned int distance = 0;
    if(back_flag)
    {
        if(right > right_int && left <= left_int)
        {
            new_car_turnright(2500);
            change_std_dir(std_dir);
            curr_dir = std_dir[1];
            flag = 0;
        }else if(right <= right_int && left > left_int)
        {
            new_car_turnleft(2500);
            change_std_dir(std_dir);
            curr_dir = std_dir[3];
            flag = 0;
        }
        back_flag = 0;
    }
    if(middle <= middle_int)
    {
       if(right > right_int && left <= left_int)    //死胡同
       {
           new_car_turnright(2500);
           change_std_dir(std_dir);
           curr_dir = std_dir[1];
           flag = 0;
       }else if(right <= right_int && left <= left_int)
       {
           new_car_back(2500);
           curr_dir = std_dir[2];
           flag = 0;
           back_flag = 1;
       }else if(right <=right_int && left > left_int)
       {
           new_car_turnleft(2500);
           change_std_dir(std_dir);
           curr_dir = std_dir[3];
           flag = 0;
       }
    }else {
        new_car_forward(2500);
//        adjust(left, right, 2000);
        curr_dir = std_dir[0];
    }
    Delay_Ms(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