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请问咱们芯源的MCU能支持网口通信嘛

楼主(2022-10-13):
近期想做一个TCP通讯的网口通讯硬件,咱们芯源的MCU有支持网口通讯的产品嘛?有的话方便给个产品链接,谢谢!

网友A:
CW32系列MCU现有型号没有集成以太网控制器,因此如果使用CW32的话,建议外接以太网模块。

网友B(2022-11-12):
个人建议还是用串口接相关网口模块吧,网上商城搜索就有

网友C:
可以自己扩展网口通信的。

网友D:
现在都是外接以太网模块。

网友E:
推荐w5500模块,试试这个。

网友F:
好像没有支持网口的芯片。

网友G:
现在都有WiFi模块,使用无线通信把。

网友H:
使用无线通信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I(2022-12-26):
外接模块吧

网友J:
开发板带网口的可能有,但是应该是外接的模块,但是不影响功能。

网友K:
其实你要想用网口MCU,估计得找高端点的MCU才行

网友L:
估计没有吧,芯源好像没有支持网络的MCU

网友M:
你用外置的网络芯片呗

网友N:
外接以太网模块吧,这样开发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O:
你可以看看他家的芯片手册的,我刚刚粗略的看了一下,是没有

网友P:
用W5500呗,外置的以太网芯片方案

网友Q:
芯源没有,我看是不支持内置的网络通信

网友R:
没这个外设的啊,还得外置芯片方案才行哦

网友S:
不支持,我看他家这几款MCU好像都不支持

网友T:
外挂个吧,能简单一些,还便于移植

网友U:
外接模块试试吧

网友V:
所有的单片机都是使用网络模块的。

网友W:
你可以自己连接w5500的。

网友X:
单独外接一个网络模块,就能实现与互联网的通信。

网友Y:
没有标准网口的通信协议的。

网友Z:
现在芯片不支持的。

网友AA:
这个数据处理的速度能够跟上吗?

网友AB:
可以外界网口通信模块的。

网友AB:
网口通信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C:
这个没有带有网口通信的单片机

网友AD:
网口通信主要esp8266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