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供电问题

楼主(2022-10-13):
断码屏的操作电压是5V,那么HT1621B的16脚和17脚电压分别要是多少?另外和HT1621B通讯的MCU工作电压要求多少?

网友A:
控制芯片几伏,则VDD就是几伏,而VLCD根据你选择的液晶段码屏要求来。
你这里段码屏操作电压为5V,那么VLCD就是5V,如果MCU已经确定,则VCC跟着MCU供电走,否则建议选择5VMCU这样简化供电。

网友B:
这两个不都是5V吗,有啥纠结的

网友C:
没有答案的时候要会大胆的去尝试 去测试,等是等不来结果的,不行大不了浪费几个LCD几块板子

网友D:
那就是5V啊,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VDD和VLCD肯定也是5V啊,MCU最好也是5V,这样可以简化电路,如果MCU是3.3V,则需要电平转换,这个有啥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