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1] 基于APM32 SDK编程实现的USB Joystick摇杆手把手入门

楼主(2022-10-1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第一部分、硬件概述
1.1 实物概图
1.2 Gamepad原理图

Gamepad原理图如图所示,如看不清可打开Doc目录下的PDF文档查阅

第二部分、软件工具2.1 软件概述

在 /Software 目录下是常用的工具软件:

  • Dt2_4:配置USB设备Report描述符的工具;
  • USBHID调试助手/呀呀USB: USB调试工具,相当于串口调试助手功能;
  • BUSHound:总线调试工具;
  • USBlyzer:一款专业的USB协议分析软件
  • MDK:常用编译器;
  • STM32CubeMX:代码生成工具;

第三部分、实战训练3.1 实例Eg1_KeyTest

我们想要测试一下按键的按下功能,主要是测试使用APM32F10x_SDK的库函数开发测试GPIO 输入模式的使用;

3.1.1硬件设计

如下图是我们评估板的原理图 ,原理图是基于STM32F103的,不过APM32F103软硬件上完全兼容STM32F103,所以这里我们直接使用原理图,可以看到SW1~SW9分别有以下对应:

#define         SW1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0)
#define         SW2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9)
#define         SW3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8)
#define         SW4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7)
#define         SW5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6)
#define         SW6         GPIO_ReadInputBit(GPIOA,GPIO_PIN_15)
#define         SW7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3)
#define         SW8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4)
#define         SW9         GPIO_ReadInputBit(GPIOB,GPIO_PIN_5)

我们只要配置8个GPIO作为输入去检测按键信号;

3.1.2 软件设计

首先关于新建工程,我们直接使用官方的Examples下面的GPIO例子,将输出改成输入模式,初始化代码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Board_KeyGPIO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Board_KeyGPIO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RCM_APB2_PERIPH_GPIOB|RCM_APB2_PERIPH_AFIO);
     //PB3复位后是JTDO功能,这里需要禁用JTAG以实现PB3作为上拉输入模式 ,并且AFIO时钟也要使能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D;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Struct);
}

需要留意的是PB3复位后是JTDO功能(这点参考规格书可以确认),这里需要禁用JTAG以实现PB3作为上拉输入模式;由于Up主一开始也没有留意,直接配置,然后发现PB7一直处于按下,低电平状态,后来才通过查看规格书中引脚图得知PB3复位后是JTDO功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数据手册要经常看;

另外我们发现RCM_APB2_PERIPH_AFIO时钟也需要使能,GPIO_ConfigPinRemap这个函数我们也是只禁用了JTAG;

初始化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写一个测试程序以测试按键是否按下;

void Board_ButtonScan(void)
{
     if(SW1==BIT_SET)
     {
         printf("SW1 Down\r\n");
     }
     if(SW2==BIT_RESET)
     {
         printf("SW2 Down\r\n");
     }
     if(SW3==BIT_RESET)
     {
         printf("SW3 Down\r\n");
     }
     if(SW4==BIT_RESET)
     {
         printf("SW4 Down\r\n");
     }
     if(SW5==BIT_RESET)
     {
         printf("SW5 Down\r\n");
     }
     if(SW6==BIT_RESET)
     {
         printf("SW6 Down\r\n");
     }
     if(SW7==BIT_RESET)
     {
         printf("SW7 Down\r\n");
     }
     if(SW8==BIT_RESET)
     {
         printf("SW8 Down\r\n");
     }
     if(SW9==BIT_RESET)
     {
         printf("SW9 Down\r\n");
     }
}

最后在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里调用并延迟一会;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Board_KeyGPIOInit();
     Board_UartPrintInit();
     while (1)
     {
         Board_ButtonScan();
         Delay();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0xfffff;

     while(delay--);
}

3.1.3 下载验证

我们通过我们自有的仿真器模块WCH-link(DAP模式)把程序下载进去即可,仿真器需要选择CMSIS-DAP Debugger;

这里用到的wch-link,我们是在这里购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1288574690

wch-link支持DAP(ARM)和RV(wch RISC-V)模式,并且支持Usb转TTL串口;

我们把我们评估板上的H1的GND和TX分别接到wch-link的GND和RX;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如下现象:

3.1.4 入门视频

本节的入门视频链接如下:

【MINIGPA103 USBHID评估板】重新出发基于APM32F103CxT6实现评估板KEY按键输入测试 摇杆鼠标游戏手柄键盘设备哔哩哔哩bilibili

3.2 实例Eg2_JtickAdc

本节我们将通过配置ADC DMA模式去对摇杆电位器的电压进行采样;

3.2.1硬件设计

如下图是我们评估板的原理图 ,可以看到VRX1和VRY1分别有以下对应PA1和PA2,这是ADC的ch1和ch2;

3.2.2 软件设计

在上一节的基础上,我们初始ADC和DMA,初始化代码如下:

/*!
  * @brief      Board_KeyGPIO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Board_JoystickADCInit(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ADC_Config_T ADC_configStruct;
     DMA_Config_T DMA_ConfigStruct;

     RCM_ConfigADCCLK(RCM_PCLK2_DIV_6); /* 6分频 72/6=12MHZ ADCCLK不能超过14MHZ*/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 使能GPIO时钟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1);     /* 使能DMA1时钟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 使能ADC1时钟 */

     NVIC_EnableIRQRequest(ADC1_2_IRQn, 0, 0);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onfig(GPIOA, &configStruct);

     DMA_Reset(DMA1_Channel1); /* 复位DMA1通道1 */

     DMA_ConfigStruct.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DMA通道外设基地址 */
     DMA_ConfigStruct.memoryBaseAddr = (uint32_t)dma_buffer;        /* DMA通道ADC数据存储器 */
     DMA_ConfigStruct.dir = DMA_DIR_PERIPHERAL_SRC;                 /* 指定外设为源地址 */
     DMA_ConfigStruct.bufferSize = 2;                               /* DMA缓冲区大小(根据ADC采集通道数量修改) */
     DMA_ConfigStruct.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 当前外设寄存器地址不变(即不自增) */
     DMA_ConfigStruct.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            /*  当前存储器地址:Disable不变,Enable递增(用于多通道采集) */
     DMA_ConfigStruct.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_SIZE_HALFWORD; /* 外设数据宽度16位 */
     DMA_ConfigStruct.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_SIZE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宽度16位 */
     DMA_ConfigStruct.loop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通道操作模式位环形缓冲模式 */
     DMA_Config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通道优先级高 */
     DMA_ConfigStruct.M2M = DMA_M2MEN_DISABLE;      /* 禁止DMA通道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 */
     DMA_Config(DMA1_Channel1, &DMA_ConfigStruct);

     //DMA_EnableInterrupt(DMA1_Channel1, DMA_INT_TC);
     DMA_Enable(DMA1_Channel1);

     ADC_Reset(ADC1); /* 复位ADC1 */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Struct.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
     ADC_configStruct.scanConvMode = ENABLE;                     /* 使能扫描 */
     ADC_configStruct.continuosConvMode = ENABLE;                /* 使能ADC连续转换模式 轮询方式使用*/
//  ADC_configStruct.continuosConvMode = DISABLE;               /* 不使能ADC连续转换模式 中断方式使用*/
     ADC_configStruc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None; /* 软件控制转换 */
     ADC_configStruct.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转换数据右对齐 */
     ADC_configStruct.nbrOfChannel = 2;                          /*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
     ADC_Config(ADC1, &ADC_configStruct);                        /* 初始化ADC1寄存器 */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ADC1选择通道10 采样顺序1 采样时间13.5个周期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ADC1选择通道11 采样顺序2 采样时间13.5个周期 */

//  ADC_EnableInterrupt(ADC1, ADC_INT_EOC); /* 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 */
     ADC_EnableDMA(ADC1); /* 使能ADC的DMA支持 */
     ADC_Enable(ADC1);    /* 使能ADC1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复位ADC1的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Read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ADC1复位校准完成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开始ADC1校准 */
     while(ADC_ReadCalibrationStartFlag(ADC1));   /* 等待ADC1校准完成 */

     ADC_EnableSoftwareStartConv(ADC1); /* 启动ADC1转换 */

  57. }

配置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写一个测试程序以测试ADC DMA的采样;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while (1)
     {
         /* 以下采用轮询方式等待转换完成 */
         while(!ADC_ReadStatusFlag(ADC1, ADC_FLAG_EOC)); /* 使用此行代码必须使能连续转换模式 */
         printf("ADC1采样数据:\r\n");
         for (uint8_t i = 0; i < 2; i++) {
             printf("ADC_CHANNEL_%d:%d\r\n", i, dma_buffer);
         }
         printf("\r\n");
         Delay();

     }

最后在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里调用并延迟一会;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Board_KeyGPIOInit();
     Board_UartPrintInit();
     while (1)
     {
         Board_ButtonScan();
         Delay();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0xfffff;

     while(delay--);
}

3.2.3 下载验证

请参考视频;

3.2.4 入门视频

本节的入门视频链接如下:

【MINIGPA103 USBHID评估板】基于APM32F103CxT6实现评估板ADC DMA对摇杆电位器进行采样测试 摇杆鼠标游戏手柄键盘设备哔哩哔哩bilibili

3.3 实例Eg3_USB_HID_Joystick

前两节我们把基本的外设以及调试OK,现在我们开始USB的学习,本节需要具备一定的USB设备开发知识;关于Usb的学习,这里推荐两个学习视频和一个学习网站:

  • USB技术应用与开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y4y1n7d9/?spm_id_from=333.33.header_right.fav_list.click&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a075c12fb0
  • CherryUSB设备协议栈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f4y1t73d/?spm_id_from=333.33.header_right.fav_list.click&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a075c12fb0
  • USB中文网:
    https://www.usbzh.com/

我们主要做USB HID开发,一般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标准请求,还有HID类的请求;其中标准请求主要是主机获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的过程,如果是HID,还有HID描述符的过程 ,以及报表描述符的过程;

3.2.1硬件设计

请参考原理图;

3.2.2 软件设计

这一节,主要是USB的代码;主要对USBD_InitParam_T这个USB初始化参数结构体的初始化

/*!
  * @brief       HID mouse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HidMouse_Init(void)
{
     USBD_InitParam_T usbParam;

     Get_SerialNum();

     USBD_InitParamStructInit(&usbParam);

     usbParam.classReqHandler = USBD_ClassHandler;
     usbParam.stdReqExceptionHandler = HidMouse_ReportDescriptor;

     usbParam.resetHandler = HidMouse_Reset;
     usbParam.inEpHandler = HidMouse_EPHandler;
     usbParam.pDeviceDesc = (USBD_Descriptor_T *)&g_deviceDescriptor;
     usbParam.pConfigurationDesc = (USBD_Descriptor_T *)&g_configDescriptor;

     usbParam.pStringDesc = (USBD_Descriptor_T *)g_stringDescriptor;
     usbParam.pStdReqCallback = &s_stdCallback;

     USBD_Init(&usbParam);
}

首先是USBD_ClassHandler,我们不做任何修改

/*!
  * @brief       USB HID Class request handler
  *
  * @param       reqData : point to USBD_DevReqData_T structure
  *
  * @retval      None
  */
void USBD_ClassHandler(USBD_DevReqData_T* reqData)
{
     switch (reqData->byte.bRequest)
     {
         case HID_CLASS_REQ_SET_IDLE:
             s_hidIdleState = reqData->byte.wValue[1];
             USBD_CtrlInData(NULL, 0);
             break;

         case HID_CLASS_REQ_GET_IDLE:
             USBD_CtrlInData(&s_hidIdleState, 1);
             break;

         case HID_CLASS_REQ_SET_PROTOCOL:
             s_hidProtocol = reqData->byte.wValue[0];
             USBD_CtrlInData(NULL, 0);
             break;

         case HID_CLASS_REQ_GET_PROTOCOL:
             USBD_CtrlInData(&s_hidProtocol,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接着是HidMouse_ReportDescriptor,主要是对获取HID描述符与报表描述符

/*!
  * @brief       Standard request Report HID Descriptor
  *
  * @param       reqData:    Standard request data
  *
  * @retval      None
  */
void HidMouse_ReportDescriptor(USBD_DevReqData_T *reqData)
{
     uint8_t len;

     if((reqData->byte.bRequest == USBD_GET_DESCRIPTOR) &&
         (reqData->byte.bmRequestType.bit.recipient == USBD_RECIPIENT_INTERFACE) &&
         (reqData->byte.bmRequestType.bit.type == USBD_REQ_TYPE_STANDARD))
     {
         if(reqData->byte.wValue[1] == 0x21)
         {
             len = USB_MIN(reqData->byte.wLength[0], 9);
             USBD_CtrlInData((uint8_t *)&g_configDescriptor.pDesc[0x12], len);
         }
         else if(reqData->byte.wValue[1] == 0x22)
         {
             len = USB_MIN(reqData->byte.wLength[0], g_ReportDescriptor.size);
             USBD_CtrlInData((uint8_t *)g_ReportDescriptor.pDesc, len);
         }
     }
     else
     {
         USBD_SetEPTxRxStatus(USBD_EP_0, USBD_EP_STATUS_STALL, USBD_EP_STATUS_STALL);
     }
}

再有,HidMouse_Reset和HidMouse_EPHandler,前者是配置打开端点1,后者是清除USB缓存;

/*!
  * @brief       Rese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HidMouse_Reset(void)
{
     USBD_EPConfig_T epConfig;

     s_usbConfigStatus = 0;

     /* Endpoint 1 IN */
     epConfig.epNum = USBD_EP_1;
     epConfig.epType = USBD_EP_TYPE_INTERRUPT;
     epConfig.epBufAddr = USB_EP1_TX_ADDR;
     epConfig.maxPackSize = 4;
     epConfig.epStatus = USBD_EP_STATUS_NAK;
     USBD_OpenInEP(&epConfig);

     USBD_SetEPRxStatus(USBD_EP_1, USBD_EP_STATUS_DISABLE);
}
/*!
  * @brief       Endpoint handler
  *
  * @param       ep:     Endpoint number
  *
  * @param       dir:    Direction.0: Out; 1: In
  *
  * @retval      None
  */
void HidMouse_EPHandler(uint8_t ep)
{
     s_statusEP = 1;
}

还有最关键的g_deviceDescriptor与g_configDescriptor,以及g_stringDescriptor,是获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以及字符串描述符;

/* Device descriptor */
USBD_Descriptor_T g_deviceDescriptor = {s_hidMouseDeviceDescriptor, HID_MOUSE_DEVICE_DESCRIPTOR_SIZE};
/* Config descriptor */
USBD_Descriptor_T g_configDescriptor = {s_hidMouseConfigDescriptor, USB_CUSTOM_HID_CONFIG_DESC_SIZ};
/* String descriptor */
USBD_Descriptor_T g_stringDescriptor[SRTING_DESC_NUM] =
{
     {s_hidMouseLandIDString, HID_MOUSE_LANGID_STRING_SIZE},
     {s_hidMouseVendorString, HID_MOUSE_VENDOR_STRING_SIZE},
     {s_hidMouseProductString, HID_MOUSE_PRODUCT_STRING_SIZE},
     {s_hidMouseSerialString, HID_MOUSE_SERIAL_STRING_SIZE}
};

这些描述符的获取比较重要,亲直接参考我们的视频讲解;

最后是s_stdCallback,是USB初始完成的标志;

/*!
  * @brief       Standard request set configuration call ba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HidMouse_SetConfigCallBack(void)
{
     s_usbConfigStatus = 1;
}
/** @defgroup USB_HID_Mouse_Variables Variables
   @{
   */

USBD_StdReqCallback_T s_stdCallback =
{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HidMouse_SetConfigCallBack,
     NULL,
     NULL,
     NULL,
     NULL,
};

3.2.3 下载验证

我们通过我们自有的仿真器模块WCH-link(DAP模式)把程序下载进去即可,可以得到一个Joystick;

3.2.4 入门视频

本节的入门视频链接如下:

文章篇幅较长,有图有文有视频,整体内容较为丰富。但是文章代码占用篇幅太大,对代码和硬件的原理讲解过少,文字内容较为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