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如何把变量保存在SRAM中指定地址

楼主(2022-10-13):
#每日话题#

如图可以看到,代码先给数组 p_data、cmp_addr 和变量 RSRAM_DATA 指定了地址,此时函数 Delay(uint32_t count)和 Run_In_Sram_test(void) 没有指定地址,存放地址由编译器自动分配;

楼主:
双击打开 map 文件,可以看到,此时 p_data、cmp_addr 和 RSRAM_DATA 都存放到了指定的 SRAM 地址,而 Run_In_Sram_test()和 Delay()由编译器分配到了 0x0800xxxx 的地址,仍旧存放在 Flash 里面

楼主:
将函数保存在SRAM中也是类似,使用 void 函数名(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地址")));的方式,可以将函数定义到指定地址

楼主:
打开 map 文件可以看到,Run_In_Sram_test()和 Delay()已分别指定到了 0x10000401 和0x10000801,此时指令是存到了 SRAM 虚拟的前 64K,与前面定义的数组和变量错开了一个区域。

网友A:
扩展内存,外加SRAM或者SDRAM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扩展内存,外加SRAM或者SDRAM了吗

看起来应该没有

网友C:
怎么保存后备RAM数据

网友D:
data段与bss段是怎么加载到S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保存后备RAM数据

你说的是BKP区吗?这部分在不掉电情况下是自动保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ata段与bss段是怎么加载到SRAM中

bss段直接清0,data段直接从FLASH中复制。

网友E:
全局变量,就在SRAM中,保存到特定位置,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段与bss段是怎么加载到SRAM中

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由C库函数__main()自动加载,__main()在启动文件中调用,执行完之后会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F:
要程序放到sram中运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局变量,就在SRAM中,保存到特定位置,有毛用。

SRAM数据在STOP2模式下不保存,可以把变量保存在R-SRAM防止丢失,这里只是提供存放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程序放到sram中运行么?

不需要的

网友G:
mdk 如何配置sram

网友H:
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SRAM中?

网友C:
通常,我们会将栈区 STACK 分配到内部 SRAM,用来保存某些程序所用到的局部变量

网友I:
临时变量一般都是存在RAM中的吧?

网友J:
用定义一个新数据段的办法,在写C程序时可以不用考虑地址分配 这样你可以在外部RAM分配很多变量,而不必关心变量的定位,编译器和链接器会帮你搞定一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SRAM中?

变量都在S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定义变量使其能在SRAM中?

变量都是存放在SRAM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们会将栈区 STACK 分配到内部 SRAM,用来保存某些程序所用到的局部变量 ...

是的,临时变量存放在SRAM中的栈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零时变量一般都是存在RAM中的吧?

临时变量存放在SRAM里的堆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