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运放的配置

楼主(2022-10-13):
运放的输出端口没有相关配置寄存器吗?在手册里没有看到

网友A:
OPAMP的输出在芯片内部硬件已经连接到模拟输入通道6,配置完运放工作模式下的输入输出引脚,再配置channel6参数,采集到的AD值就是运放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