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M8L151S系列超低功耗

楼主(2022-10-13):
在开始讨论低功耗MCU设计前,必须先探讨MCU功耗的来源,其主要由静态功耗及运行功耗两部分组成。考虑实际的应用,最后决定系统功耗性能指针则必须计算平均功耗。

瑞纳捷推出的RJM8L151S系列增加了1路LPUART(低功耗串口),该串口配备32位的波特率设置寄存器,既可以选择16MHz高速时钟也可以选择32KHz低速时钟。选择32KHz低速时钟时最高波特率为9600,可用于休眠模式的唤醒—需要接收1个完整的任意字节。

支持两线制烧录
RJM8L151S系列改用两线的RJSWD接口,仅需要RJ-SDA数据和RJ-SCK时钟两个信号线即可烧录代码。

电源检测PVD支持中断功能
RJM8L151S系列的电源管理模块支持PDR和BOR复位,可编程电压检测单元PVD在1.8V~3.0V之间具有7个可选档位。还增加了PVD中断功能,可在系统掉电前及时处理事件和数据保存。

软件复位功能
RJM8L151系列的软件复位功能需要配置模块软复位和CPU复位两个寄存器才能实现系统复位,RJM8L151S简化了软件复位操作,只需要配置软件复位寄存器即可实现系统复位。

更低的待机功耗
RJM8L151S系列实测的Halt模式功耗低至0.6uA,低速时钟下的Active-Halt模式功耗低至0.8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