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VBAT引脚对地电阻从1M降到10K以下

楼主(2022-10-13):
有一批电路板,VBAT引脚对地阻抗减小,导致电池耗电加快
这个是啥原因引起?

IC那个型号?线路图也晒一下。

楼主:
VBAT引脚只接3V 2032电池,没有接其他电路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哪个?是全部这样还是部分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VBAT引脚只接3V 2032电池,没有接其他电路

VBAT上面加了二极管吗?如果没加,默认是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BAT上面加了二极管吗?如果没加,默认是给电池充电的,

哦 原来还要加二极管 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原来还要加二极管 没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BAT上面加了二极管吗?如果没加,默认是给电池充电的,

学到了学到了,我也没注意过这个

楼主:
加了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哪个?是全部这样还是部分这样

n32g452vel7  极少部分这样,就vbat引脚对地电阻极低。其他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