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楼主(2022-10-13):
.....
bit KeyPressFlag;//定义按键标志位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Init_INT0(void)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
/*------------------------------------------------
                   外部中断0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KeyPressFlag=1;   //表明按键有动作,可以进行按键扫描
}。。。。。。。。。。。。。
上面部分程序已经省略。
初学单片机,请教大侠们给解啊;
自己想不明白了。
上面程序中
KeyPressFlag=1
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不明白啊,这个不是外部中断程序么,不是 得标志位为1   中断程序才会
执行么。

网友A:
执行时不就 keypressflag

网友B:
直接不就赋值为一了么

楼主:
那么怎么还能通过他来检测呢。

网友C:
你的按键是不是接到了外部中断口上面,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

网友D:
嗯,或按键扫面需要等外部瞒住某一条件才能检测。

网友A:
具体要看你的外部电路接法和实际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E:
在说,你KeyPressFlag只是一个标志,你的程序另外的地方肯定还有判断KeyPressFlag的值

网友F:
是啊,然后进行不同进程的程序。哎。。。

网友G:
KeyPressFlag=1 只表示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设置标志位而已

网友H:
如果外部没有中断的话 根本就不会进入函数体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I:
设置为边沿触发了 当有按键动作的时候,电平会发生跳变 当然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J:
因为io的硬件触发了中断的产生啊 所以就进入了中断处理函数进行了置位啊

网友K:
这部分的代码是置位的代码 在主函数或其他函数中应该有执行的代码

网友L:
这就是他的原理 因为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相关模式

网友M:
按键动作 产生电平跳变 也就是有边沿触发 就会进入中断 中断函数里边对这个标志位置位 当然就可以表示产生了按键动作啊

网友N:
外部没有中断的话就不会进入函数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