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LIN接收

楼主(2022-10-13):
这里的产生中断是独立的LIN中断还是基于USART的?

网友A:
如果是基于USART的请问当LBD=1;LBDIE=1(产生中断);时。通过USART口接收到的第一个数应该是0X55吧。我们应该把他忽略掉吗?

网友B:
这个中断应该是break中断,如果你用的是晶振偏差在2%以内(好像是LIN规范要求的)而且确认波特率没配错可以忽略下一个字节55

楼主:
就是以UART为基础。接收到断开符号后,串口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0X55,可以忽略?

楼主:
最后的CRC需要确认吗?

网友C:
checksum肯定要接收的呀,要不然怎么保证数据接收的正确?

楼主:
我觉得你该仔细看下LIN规范了,瑞萨有篇很不错的PDF介绍LIN的

楼主:
DATA不会错。CRC接收过来有什么用啊?

网友D:
你需要用Break中断或者采用串口的空闲中断。

网友E:
报文头一般不需要处理,因为都一样的,校验的话就要看你的LIN版本了,LIN2.0以上采用的是增强型的校验,LIN1.3的是基本校验。

楼主:
相关资料网上很多的,最好是买一个LIN分析工具来看看最直观

楼主:
Break中断     串口的空闲中断
我LIN使能了后,UART是不是就是用不了了?

楼主:
LIN初始化是不是使能LIN(USART_CR1的RE=1),然后设置中断检测(USART_CR2 的LBDL=0)、设置中断产生位(USART_SR的LBDIE=1)。这是我的使能步骤。可是一直没有效果。

网友F:
收发器是?

楼主:
TJA1040。并且一直让TJA1040处在工作状态。可是就是不触发中断!

网友G:
数据域对了

楼主:
CRC应该不会错的吧?

网友H:
收发器错了。1040是Can的收发器,Lin应该是1020、1021。

网友D:
难怪你调这么久,硬件都不对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TJA1020,能发LIN。

楼主:
总线上的电阻主从都是接1K的,没接电容。

网友I:
从电阻不接38K或者不接好像都可以吧。

网友J:
标准是接38K?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TJA1020的收端好像都没有信号!

网友K:
那就用万用表量一下,通信瞬间是10V左右,不通信则是12V。

网友I:
其实直接用串口就行了,TJA1020+PL2303就电脑能看到数据。

网友L:
这个lin总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总线呢

楼主:
一种车内广为覆盖的总线协议。基于串口实现。

网友K:
问下楼主调试LIN总线用到什么解析工具,CANoe吗?

网友C:
有没有类似周立功USBCAN那样的USBLIN便宜一点的工具?

网友M:
网上多的是。CANOE有点贵。你可以用用VSPY3之类的

网友N:
既可以CAN也可以LIN。

网友G:
这个中断应该是break中断

网友O:
用Break中断或者串口的空闲中断

网友P:
专门的LIN工具还是比较少的,KVASER LIN PRO是一个好用的,但是比较贵

网友Q:
也有个德国还是什么的 BabyLIN也行,不过都是贵,动辄几千块还不包括软件
更多操作

网友R:
这主要是LIN比较冷门,没有CAN那么大众化。

网友S:
某宝上也有个工具,LINUART、LIN串口工具,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的

网友T:
不过串口调试助手只能当作显示的,不能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