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CAN通信调不通

楼主(2022-10-13):
stm32F373VCT6

网友A:
1.官方例子使用PD0,PD1引脚,而我使用PA11,PA12引脚。
2.复用我使用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GPIO_AF_9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GPIO_AF_9);
3.波特率设置再三检查发现没错。
4.整体初始化与官方例子几乎一致,除了引脚不一样,复用配置不一样。
5.但是结果,回环模式可以,正常模式引脚无波形。
6.硬件也经过多次检查,确认不关硬件的事情。

网友B:
这个芯片支持CubeMX配置吗,如果支持用那个软件配置一下,看看是不是两组管脚配置有差异

网友C:
一般这种我都会用cubeMX配置看看都哪些寄存器有差异。

网友D:
时钟源打开了没有

网友E:
回环模式能调通吗

网友A:
另一边你接收用的什么呀

楼主:
时钟源打开了

楼主:
can通信盒子

网友C:
120欧姆的电阻届了吗

楼主:
都接咯,现在只能怀疑要么库的bug,要么波特率设置不对了

网友F:
再接一个节点试试

网友G:
波特率对不对 用示波器一看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A:
看楼主这个描述,应该是CAN配置的帧格式没有配对吧。

网友H:
是什么问题,我这边也是调不通,用的F413,应该原理一样的。。。。。。还请楼主大大讲解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I:
CAN通信必须有接收端,可以MCU->MCU或 MCU->PC ,CAN_TX如果悬空好像不会输出波形。。。

网友J(2022-12-13):
引用 楼主:

啥错误啊

网友K(2023-03-06):
怎么搞的呀

网友L(2024-06-2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