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42怎么没有读RD、写RW、使能E引脚

楼主(2022-10-13):
pic18f25k42怎么没有读RD、写RW、使能E引脚

网友A:
不需要啊

楼主:
怎么说?我要驱动12864LCD该怎么接?

网友B:
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模拟RD,RW,E脚的时序

楼主:
那LCD上的A和K需要接吗?

楼主:
我的端口不够了?

网友C:
可以不接IO口,但是也要按手册接,该接高电平接高电平,该接
低电平接低电平。

网友D:
读写操作不是直接IO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