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A 无法仿真

楼主(2022-10-13):
assign breakdisable  breakenable breakkill  breaklist  breakset  breakaccess coverage define dir。 点击仿真烧写程序,就出现以上问题,而且无法进入程序,不知道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在debug session 下,output windows 最大化了

网友B:
烧录可以吧,你可以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能不小心点到哪儿了,

网友D:
软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E:
解决了吗,我在网上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没有解决,还是 烧录不了。你呢,你也在做这个吗,解决了吗?

网友F:
如果解决不了 那就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G:
没偶遇到过这个问题呀 百度有答案吗

网友H(2023-02-22):
烧录可以吧,你可以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就可以了。你可能不小心点到哪儿了,